[开发工具] MPLAB 开发环境问题

楼主(2020-04-06):
手上有一块ATSAME70 的评估板,按照说明一步步安装,路径都是默认路径
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发现 器件列表没有器件,这个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楼主:
正常了,原因是MHC没完全安装,网络原因导致CSP没下载完,直接去github下载然后解压到对应目录就可以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