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6 rtthread-nano

楼主(2020-04-06):
链接:h    t  tps:                //          pan.baidu.com/s/13fBmJ9x0vokRboz_Ig79LA
提取码:53fp

楼主:
项目需要,移植好了,已经支持控制台

网友A:
可以的,国产MCU配国产RTOS,点个赞

楼主:
代码移植没有注意到ddl.c里面有用到systick的延时函数,有几个官方的bsp函数用到了这些延时,例如Bgr_BgrEnable函数,那么调用后由于SYStick被配置了,导致任务无法切换。将ddl.c里面的延时函数不要用systick去实现或者用rtthread的延时函数。

网友B:
哈哈, 我也是自己移植了 RTT NANO 版本的,  小 MCU 只适合跑 NANO 版本的!  比裸机好很多

楼主:
更新后:
链接:ht t p s://pan.baidu.com/s/1e9W6Kv36rHZHhexvL2w-ZQ
提取码:z8x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也是自己移植了 RTT NANO 版本的,  小 MCU 只适合跑 NANO 版本的!  比裸机好很多 ...

是啊,逻辑更好处理

网友C(2020-08-01):
楼主,我使用的芯片型号,和你的不一样,请讲一下,移植时,总共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D:
支持国产芯片,支持国产O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使用的芯片型号,和你的不一样,请讲一下,移植时,总共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

其实参考官方教程也不算很难,注意也就那几个文件夹(手动狗头)

网友E:
毕竟是M0+的,基本也只能支持nano了,再往上RTT估计有难度,想请问下楼主有没有提交branch到RTT?

网友F(2021-01-29):
引用 楼主:
更新后:
链接:ht t p s://pan.baidu.com/s/1e9W6Kv36rHZHhexvL2w-ZQ
提取码:z8xn

为啥工程中main函数中没创建task任务?  只是简单的闪灯?

楼主(2021-04-29):
引用 网友F:
为啥工程中main函数中没创建task任务?  只是简单的闪灯?

main本来就是一个task,你去看启动流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参考官方教程也不算很难,注意也就那几个文件夹(手动狗头)

参考官网的移植就很容易移植了,不过华大的sdk有一个延时函数用了systick实现,这个要注意改掉,不然开发应用时用到了某个调用了此延时函数的API后,发现系统不跑了,任务也不切换了。

网友G:
请问下:串扣中断函数怎么处理?柑橘不是简单的 像ucos那样,开头和结尾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