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一个220V输入48V充电器改造输入电压24V输入

楼主(2020-04-06):
在废品收购站20元收了10个电瓶车充电器,准备玩玩反激电源。
1、由于220V输入比较危险,决定改电压为24V

对应原理图:

楼主:
@tianxj01
这样改,接24V电源能启动,电压输出55V。
蓝色,采样电阻波形
黄色,开关管vgs波形
接100R负载,变压器鸣叫。

于是把输入电压改成31V,变压器停止鸣叫。

楼主:
@tianxj01
看来变压器要改吗?输出电压想改成24V或12V或5V

用PIEXPERT
@zyj9490 :rcd没动,怎么改法。
渥感能量放RCD网络也要改。
原边匝数肯下要改,线径也要改,300/24=13,原边电流增加了13倍了,(功率相等原则)

楼主:
一想把辅助绕组,拆除。
次级两个绕组,只用一个,反馈大部分拆除。最终原理图如下。

楼主:
图中R5,R6有什么用处,把采样电压分压?
@tianxj01 @king5555 @lfc315

网友A:
输出接个D9 瞬态是个啥意思,不应该是稳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个D9 瞬态是个啥意思,不应该是稳压管吗

这些开关电源从一收废品买了的。大部分都是48V开关电源。
我平常的工作,接触到都是tvs管22V,30V,稳压管只有5v1。没有元器件,用tvs临时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丶R6分压,等于提高采样基准,相当于降低釆样电阻。

这两个电阻我已经拆除了。
输入电压为31V,输出电压33V,接100R功率电阻。
现在光耦c极电压2.5V。
输入电压为21V,输出电压33V,接100R功率电阻。
现在光耦c极电压3.5V。变压器有响声。把r23由5k改成1k有点改善。

网友C:
这样300V改为24V,占空比变化实在太大,变压器不动是不可能的。
哪怕修改输出电压变的低点,其基本工作状态也变化太大。所以,变压器是一定要动的。简单点,直接按照匝数比,拆原边线圈就差不多了。
原边变压器会采用三明治做法,原边分2段,做起来,现在拆的多了,圈数比较少,原边可以采用完整的2组,中间夹输出的方法。

网友C:
另外,真正做电池充电器,则必须有至少恒流反馈和转灯控制。这方面相关线路应该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真正做电池充电器,则必须有至少恒流反馈和转灯控制。这方面相关线路应该挺多的。 ...

恒流恒压部分都拆除了,暂时不研究充电器。元器件都拆完了。
我是上网查24V输入的反激电源,资料贼少。就出此下策。
我就是折腾下。24转24,24转12,24转±18,24转5。
1、反激拓扑是否合适,还是说推挽拓扑。
2、24V输入,辅助绕组好像可以不要。但是用低压mos,耐压vgs只有20V,5n60查了下耐30V。
3、目前带100欧,可以输出33V,24V。带6欧负载,只有8.8V,反馈电压5V左右。
4、原来的绕组不变,功率有比较大的下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丶R6分压,等于提高采样基准,相当于降低釆样电阻。

uc3845用过吗,发现3842最低工作电压17V,17V以下开不了机。看来3845用在低压合适些。

网友D:
工程量好大

网友E:
意义不大,不从原理图上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义不大,不从原理图上解析。

这是变压器,主绕组34T,副绕组21T,磁芯PQ322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恒流恒压部分都拆除了,暂时不研究充电器。元器件都拆完了。
我是上网查24V输入的反激电源,资料贼少。 ...

绕组不变,已经不是功率下降的问题了,基本上除了空载,带载全部不正常。
24V输入,则采用一般3842 or 3845 等等类型的芯片,直供就可以 ,辅助绕组肯定不需要了。
所谓资料,对你这样的来说,还真没多少参考意义,我们唯一需要的,只是按照原来设计的反射电压、占空比2个基本参数,根据新的干线电压,重新计算一下,直接应用就是了,没这么复杂。
比如,原变压器,标准额定输出电压时候,占空比是5:1,反射电压=90V,那么我们按照300V计算,维持原有占空比则新变压器的原边就直接等于24/300,原来假如是150T的,则新的变压器,原边只需要12T,三明治就不分段了,直接2个12T夹一个副边。变压器改装完成,直接上电,当然,电流采样部分,必须按照供电条件等比例折算替代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300V改为24V,占空比变化实在太大,变压器不动是不可能的。
哪怕修改输出电压变的低点,其基本工作状态 ...

我把变压器重绕了。输入匝数17,输出21。升压结构。
最低供电17.5,电压输出23.5V,输出5.5W、
输入电压不能再低了,17V以下,uc3842不能启动。看来得找38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变压器重绕了。输入匝数17,输出21。升压结构。
最低供电17.5,电压输出23.5V,输出5.5W、
输入电压 ...

3842的启动电压我记得是16V,你直供,应该没问题啊.............电池失效范围,就等于这个啊,测试的17V还是满准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不变,已经不是功率下降的问题了,基本上除了空载,带载全部不正常。
24V输入,则采用一般3842 or 38 ...

你这段,看明白了。
降低输入电压,在次级和rcd不动的情况,初级匝数,rs采样电阻按比例减少。
好像非常简单。
现在发现电压降低,初级电流很大。所以用个铁硅铝磁环,绕变压器的。另外,输入电压的降低,有大量的低压mos可以用,rcd还是要改的。高压mos导通电阻高容易烫,低压的导通电阻低。

还有充电器变压器怎么无损拆开,都粘了胶的。用吹风机也吹不化。

轮流加热抬高。
一边脚一起加热,一点点抬高,再负另一边脚,不然长时间加热一边热,易把脚从架上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的启动电压我记得是16V,你直供,应该没问题啊.............电池失效范围,就等于这个啊,测试的17V还 ...

好像临时改成24V,也可以成为开关电源的维修方法,安全多了。
这个可能是某个电动工具的充电器。应该是整流桥坏了。改成24V输入,灯亮了。有21左右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段,看明白了。
降低输入电压,在次级和rcd不动的情况,初级匝数,rs采样电阻按比例减少。
好像非常 ...

吹风机不好操作,但是,我们少量的用的就是热风枪,350度,来回在芯柱2端吹,时间稍长,直接可以包了布拔磁芯,当然,有另外点胶的,得先挖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风机不好操作,但是,我们少量的用的就是热风枪,350度,来回在芯柱2端吹,时间稍长,直接可以包了布拔 ...

准备买几个磁芯。我今天把别的都改成24V的,8个有7个是好的。有一个初级开关管,取样电阻坏,估计3842不保,拆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 是 “降压” ,楼主 要改为 “升压” 么 ??

这,,可是 大手术 哦,比较辛苦 哦。。 ...

不值钱,工业仪表电源都是24V,搞个隔离啥的,要一点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