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IC LT3741

楼主(2020-04-06):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我使用恒流源芯片,电路如下图。现在出现了问题。1.第一片刚开始能用,我设置的Iout=10.2A,Vout=13.31v,负载电阻1R,刚开始能正常工作,用钳形表测得实际电流9.7A,但是带负载时ctrl1的电压不能测量,表笔一碰到ctrl1的焊盘IC就会吱吱吱的响,电流也会变大,后来我多上了一会电输出就只有0.5A了,这是IC烧坏了吗?但是我把负载电阻去掉测量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希望各位前辈能够不吝赐教

楼主: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2024-06-07):
PC3741替代LT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