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95F】基于SC95F8617开发记录

楼主(2020-04-06):
【赛元95F】基于SC95F8617开发记录(二)

    由于之前发过一篇帖子,这里就不再赘述之前的事情了。

    那本次的开发呢是基于SC95F8617的远程温度监测,可添加湿度,光照等模块,一般适用于工厂、花圃等场景,基本可以做到“管理不出门,便知工作事”。

    本次使用的器件主要有:SC95F8617开发核心板,烧录工具,CP2102-USB转串口工具,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基于ESP8266的NodeMCU,TFT 1.8寸液晶显示屏一块,杜邦线若干,面包板一块,电阻电容若干,LED指示灯若干以及其他一些选择性配件。

    本次开发的目的就是远端可以一直采集数据(温湿度等),通过TFT彩屏显示,近端呢可以通过APP与WIFI模块通信实时查看远端情况,实现结果如下图。

    关于本次电路供电之前规划的是选用9V-DC电源输入,然后9V通过器件输出5V,5V再通过器件转为3.3V,为了方便一点,本次采用烧录工具里的3.3V输出供电。

    开发板SC95F8617选择32M的时钟,UART波特率选择115200bps。

    接下来,我会分模块讲述我的实现方法。

(一)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由于生活在南方,暂时没考虑过温度为负的情况,所以程序上也没有增加这个处理,后期会补充。

    DS18B20基本上大家用的也比较多,这里不再过多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该传感器是12位精度的,采样出来的值需要乘以0.0625才是我们需要的温度数值。接线呢也是十分简单,一般会在DQ总线上增加一个4.7K的上拉电阻,不过对工作时序的要求会高一点,即需要延时函数恰当合理。模块接线图如下:

由于DQ引脚既作为输入也作为输出,所以在程序处理的时候需要切换。我的处理如下:

#define        BS(SFR,NUM)                (SFR|= NUM)            //BIT位置1
#define        BC(SFR,NUM)                (SFR&=~(NUM))        //BIT位清0
#define DS18B20_DQ              P00
#define DS18B20_DQ_OUTPUT()     {BS(P0CON,BIT0);}
#define DS18B20_DQ_INPUT()      {BC(P0CON,BIT0);}
这样的话该模块基本不用初始化了;由于初期写的程序,没有采用等待超时的方法。完整的模块代码如下:

u16 DS18B20_GetTemp(void)
{
        u8 TPH,TPL;                     //存放温度值的高字节和低字节
        u16 Temp;                       //存放临时转换数据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SkipROM);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TemperatureConversion);        //开始转换命令
    while (!DS18B20_DQ);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SkipROM);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ReadData);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PL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PH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高字节

        Temp=(TPH<<8)+TPL;
        return Temp;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CY = 1;
    while (CY)
    {
        DS18B20_DQ_OUTPUT();
        DS18B20_DQ = 0;
        DelayXus(240);
        DelayXus(240);
        DS18B20_DQ = 1;
        DelayXus(60);
        DS18B20_DQ_INPUT();
        CY = DS18B20_DQ;
        DelayXus(240);
        DelayXus(180);
    }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8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S18B20_DQ_OUTPUT();
                DS18B20_DQ = 0;
                DelayXus(1);
                dat >>=1;
                DS18B20_DQ = CY;
                DelayXus(60);
                DS18B20_DQ = 1;
                DelayXus(1);
        }
}

u8 DS18B20_ReadByte(void)
{
        u8 i;
        u8 dat = 0;
        for (i=0; i<8; i++)
    {
        DS18B20_DQ_OUTPUT();
        dat >>= 1;
        DS18B20_DQ = 0;
        DelayXus(1);
        DS18B20_DQ = 1;
        DelayXus(1);
        DS18B20_DQ_INPUT();
        if (DS18B20_DQ)
        {
           dat |= 0x80;
        }
        DelayXus(60);
    }
        return dat;
}

void DelayXus(u16 n)
{
        while(n--)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块使用的延时函数暂只能适用于时钟速率为32MHz的情况下。用于宏定义的一些处理命令如下:

//DQ端需加一个4.7K上拉电阻
//=============================================================
#define TemperatureConversion          0x44    //开始转换命令
#define ReadROM                 0x33    //读ROM
#define MatchROM                0x55    //匹配ROM
#define SearchROM               0xF0    //搜索ROM
#define AlarmSearch             0xEC    //告警搜索
#define SkipROM                                        0xCC    //跳过ROM地址
#define ReadData                                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define        ClearStorage            0x4E           //写暂存存储器置零
#define ReadPowerMode                        0xB4    //读电源供电方式
//=============================================================
调用DS18B20_GetTemp()方法就能获得一次温度采样原始数值;

(二)驱动TFT 1.8寸(ST7735S)彩色液晶显示屏

    本次使用的液晶显示屏自带了可插入SD卡用于存放字库的模块,由于我这边没有买SD卡,所以暂时未能使用。该模块使用的是SPI驱动方式,刚好SC95F8617上有很多SPI接口。我的外部接线图如下,TFT_SCK接P0.4,TFT_SDA接P0.5,其他的自行选择;

    所以本次使用的是硬件SPI作为主机驱动,SPI速率2MHz,模式0,这样就能提高效率。SPI初始化的过程可参考赛元提供的Demo程序,以下是我的字节数据传送和接收的函数,仅供参考。

/********************************************
* 函数名        :u8 USCI0_SPI_SendReadByte(u8 wdat)
* 功能                :SPI读写一个字节
********************************************/
u8 USCI0_SPI_SendReadByte(u8 wdat)
{
   US0CON2 = wdat;
   while(!USCI0_SPI_SendFlag);
   USCI0_SPI_SendFlag = 0;
   return US0CON2;
}
关于这块LCD屏的规格等参考资料等可以通过附件查看。由于此次还使用了点阵汉字的显示,所以还需要使用字模提取软件提取点阵字符。这块LCD屏的点阵字符提取方式可能和其他不太一样,我的这块方式如下:

在字模提取软件确认参数之后,输入想要提取的字符就能输出字模表,当然也是可以自定义字符的,我的温度单位(摄氏度)就是自定义的字符,字模提取软件见附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LCD屏显示汉字需要根据你所使用的字符点阵的大小设置显示坐标,这个很关键,不然会乱码的。如果遇到只能显示汉字的一半,多半是显示的方法不对,附上我的16*16点阵显示代码吧!

/********************************************
* 函数名        :void LCD_Show_Character(u16 x,u16 y,u8 index,u8 *character)
* 功能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汉字(16*16大小)
********************************************/
void LCD_Show_Character(u16 x,u16 y,u8 index,u8 *word)
{
        u8 i,j;
        u8 *temp=word;
    Address_set(x,y,x+16-1,y+16-1); //设置区域
        temp+=index*32;            //32是一个汉字占的字节数
        for(j=0;j<32;j++)   //显示一个汉字
        {
                for(i=0;i<8;i++)
                {
                         if((*temp&(1<<i))!=0)
                        {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_COLOR);
                        }
                }
                temp++;
         }
}
今天就到这里了,经过这一轮的努力,收获还是不小呢。加油!冲啊……

万水千山总是情,不试怎知行不行!附上我的一些参考资料吧!

如上述描述操作有误,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下一站,WIFI模块!

3.07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9

2.49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7

楼主:
【赛元95F】基于SC95F8617开发记录(三)

      轻轻的我又来了,带来的是故事和酒。

      来,咱们干完这杯接着说。上一节讲完了如何驱动LCD屏,现在咱们来探索一下如何驱动WIFI模块与之(MCU)通信。

      直接开门见山吧,本次使用的WIFI模块是基于ESP8266的NodeMCU,引脚图对应参考如下:

      拿到NodeMCU,首先需要的是刷固件,由于我这块WIFI模组上的USB转串口不能使用,所以需要单独使用CP2102连线ESP8266的GPIO0等引脚,其中GPIO0为默认高电平代表从FLASH启动,GPIO0为低电平代表进入系统升级状态进而可以经过串口升级内部固件。我这边刷的是安信可公司提供的一个集成AT指令的固件,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去刷相应的固件。烧写界面图及相应设置如下:

      如果遇到升级固件失败,可以试着把波特率调低一点,不过等待的时间就需要更长啦。
      成功升级固件之后呢,可以通过ESPlorer(需要安装JDK环境)编辑基于lua的脚本语言代码上传到NodeMCU,我这边建议在写代码前可以看看网上一些大神的资料,附上链接吧:https://www.jianshu.com/p/ecc6a8ec024d,里面清楚的讲述了从环境的配置到Lua语言的基础再到各个功能模块的使用,真的非常详细。以下呢,是一段init.lua设置ESP8266工作在STA模式的代码示例:
-- init.lua
print('Setting up WIFI...')
wifi.setmode(wifi.STATION)
wifi.sta.config('A+B', '123456')
wifi.sta.connect()

tmr.alarm(1, 1000, tmr.ALARM_AUTO, function()
    if wifi.sta.getip() == nil then
        print('Waiting for IP ...')
    else
        print('IP is ' .. wifi.sta.getip())
    tmr.stop(1)
    end
end)
     由于一些原因,咱们这次使用AT指令的方式去操作ESP8266。(需先刷写带AT指令的固件)
      AT指令呢,其实就是终端设备与PC应用之间的连接与通信的指令,英文全称“Attention”。每条AT命令行中只能包含一条AT指令,对于发送而言,除了AT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接收1056个字符的长度(包括了空字符)。AT指令示例:
      其他更多AT指令可参考AT指令使用说明文档。
      本次使用的是SC95F8617的UART与ESP8266通信(MCU的TX接8266的RX,MCU的RX接8266的TX)完成AT指令的收发,通信的波特率是115200bps。调试工具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串口助手收发AT指令,我推荐选用安信可串口调试助手,因为上面包含了经常使用的AT指令,使用起来快捷方便。其实ESPlorer里面也可以调试呢。我这边为了调试方便,引了一根线从MCU的RX接入CP2102的RXD,然后使用仿真的方式调试。
      先说一下模块的工作模式AP  Station  AP+Station
      下面讲一下在不同模式下使用不同协议的常用AT指令配置:
(1) AP 模式下作为 TCP server
AT+CWMODE=2               // 开启 AP 模式
AT+CWSAP="ESP8266","0123456789",11,0            //设置模块的 wifi 和密码
AT+CIPSERVER=1,8080        //设置模块服务器端口,即建立了WIFI热点,默认的 ip 为 192.168.4.1,端口为自己设定的 8080(默认为 333)
AT+CIPSEND=0,X           //进入数据发送模式为X个字节,X值自己设定
>                           //进入发送模式

(2)STA 模式下作为 TCP server(本次我使用的模式
AT+CWMODE=1              //设置模组为STA模式。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
AT+CWJAP="SSID","Password"   //连接 WIFI,SSID和Password需替换
AT+CIFSR                //查看路由器分配给模组的IP地址,例如 192.168.1.101
AT+CIPMUX=1                     //打开多连接
AT+CIPSERVER=1,8080       //设置模块服务器端口
AT+CIPSEND=0,16          //进入数据发送模式为16个字节

(3)STA模式下 TCP  Client 透传模式
AT+CWMODE=1                //设置模组为STA模式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
AT+CWJAP="SSID","Password"    //连接路由器的 WIFI
AT+CIFSR                  //查看路由器分配给模组的IP地址,例如 192.168.1.101
AT+CIPMUX=0                //设置单连接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
AT+CIPSTART="TCP","192.168.1.108",8080     //连接手机端建立的TCP服务器
AT+CIPSEND                        //开始发送数据
>                             // 进入发送模式
Hello                 // 发送数据
+++                       // 注意退出透传,直接发送。取消发送新行
值得注意的是:透传只能在单连接模式下进行,所以在建立连接之前一定要用(AT+CIPMUX=0设置单连接),但是模块处于服务器模式下时,必须要多链接,由于冲突,所以模块开启服务器模式不能做 TCP透传。

(4)UDP 多连接模式
AT+CWMODE= 1                         //设置 STA模式
AT+CWLAP                                  // 查询附近 WIFI
AT+CWJAP="SSID","Password"      //  连接 WIFI
AT+CIFSR                                  // 查看模块当前的 IP
AT+CIPMUX=1                                // 打开模块多连接
AT+CIPSTART=0,"UDP","255.255.255.255",50000,1000, 0       //是建立 UDP 连接,其中手机 UDP server 设置 50000,UDP client 设置的端口 1000 AT+CIPSEND=0,11                             // 模块发送数据模式为 9 个字节

(5) 模块通过数据外网透传
AT+CWMODE=3      //设置 AP 和 STA 共存模式
AT+CWLAP            //查询附近 WIFI
AT+CWJAP="CMCC","12345678"           //连接 wifi
AT+CIPMUX=0                         // 设置单连接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
AT+CIPSTART="TCP","115.29.109.104",6602    //连接外网服务器
AT+CIPSEND         //发送数据
>
(6)当然了也可以使用智能配网,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配网:乐鑫ESP-Touch APP和微信Airkiss。更多AT指令可以通过附件查看哦。
//******************这是一条分界线************************//
接下来该讲一下我的实现方法啦:1、UART的配置我是参考了Demo程序,波特率设为115200bps,记得TXD和RXD要设置成输入带上拉模式,这个我入坑了,后面才发现的。
UART的发送不使能中断,在中断里接收AT指令的返回结果,由于MCU-UART接收的数据长度不固定,所以我这边设置了最长接收100个字节的Buffer,超过了就不存入,还有,由于很多返回结果只有OK或其他指令,我这边也设置了假设接收到了“OK”字符就标记为接收完成。整个的一个UART中断服务函数和字节发送、字符串发送函数如下:
bit comm_flag1=0,comm_flag2=0;
u8 first_flag=1;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8 res=0;
        if(RI)
        {
        RI=0;
                res = SBUF;
        if((UART_RX_STATUS&(1<<15))==0)//接收完的一批数据,还没有被处理,则不再接收其他数据
        {
            if(UART_RX_STATUS < 100)//还可以接收数据
            {
                if((con_state==1))
                {   if(res == ':') first_flag=0;
                    if(first_flag==0)
                    {
                       if(res == 'T')
                       {
                            u16 Get_Current_Temp=0;
                            Get_Current_Temp=DS18B20_GetTemp();
                            Get_Current_Temp=Get_Current_Temp*0.0625;
                            con_state=0;
                            ESP8266_SendCmd("AT+CIPSEND=0,16","OK",20);
                            {
                                //u8 *p;
                                u16 Get_Current_Temp=0;
                                //p=malloc(18);
                                Get_Current_Temp=DS18B20_GetTemp();
                                Get_Current_Temp=Get_Current_Temp*0.0625;
                                //sprintf((char*)p,"Current_Temp:%2d C\r\n",Get_Current_Temp);
                                ESP8266_SendCmd("Today is Moday\r\n","OK",20);
                                //free(p);
                            }
                       }
                    }
                }
                else
                {
                    UART_RX_BUFFER[UART_RX_STATUS++]=res;//记录接收到的值
                    if(res == 'O')   //判断是否回传"OK"
                    {
                        comm_flag1=1;
                    }
                    if(res == 'K')   //判断是否回传"OK"
                    {
                        comm_flag2=1;
                    }
                    if(comm_flag1&comm_flag2)
                    {
                        comm_flag1=comm_flag2=0;
                        UART_RX_STATUS |= 1<<15;        //强制标记接收完成
                    }
                }
            }
            else
            {
                UART_RX_STATUS |= 1<<15;        //强制标记接收完成
            }
        }
    }
    if(TI)
    {
        TI=0;
    }

}
//********************************************
// 函数名        :void SendData(u8 DATA)
// 功能                :Uart发送一个Byte
//********************************************
void UART0_SendByte(u8 dat)
{
    EUART = 0;
        TI = 0;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EUART = 1;
}
void UART_SendString(u8* buf)
{
    while(*buf!='\0')
        {
                UART0_SendByte(*buf);
                buf++;
        }
}
申明:由于C51编译器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不能通过sprintf来将数字转化为字符,所以远程接收温度值暂时有问题,不过接收字符串等文本形式还是可以的。后期呢,我会想下解决的方法,其实我最喜欢用sprintf了,嘿嘿!
2、接下来就是进入对ESP8266的一些操作啦,我这边先是使用while等待通过AT指令对其复位和关闭回显操作,关于回显是啥咱们下期讲,复位之后需延时几秒。代码如下
其中呢,这个ESP8266_SendCmd既可以发送Cmd也可以发送dat用,里面的UART_RX_STATUS(u16)用来作为接收的判断,最高位用来作为接收数据的标记(1:有数据,0:无有效数据),其他位作为接收数据的长度,函数方法如下:
//ESP8266发送命令后,检测接收到的应答
//str:期待的应答结果
//返回值:0,没有得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其他,期待应答结果的位置(str的位置)
u8* ESP8266_CheckCmd(u8 *str)
{
        char *strx=0;
        if(UART_RX_STATUS&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ART_RX_BUFFER[UART_RX_STATUS&0X7FFF]=0;//添加结束符
                strx=strstr((const char*)UART_RX_BUFFER,(const char*)str);
        }
        return (u8*)strx;
}
//向ESP8266发送命令
//cmd:发送的命令字符串
//ack:期待的应答结果,如果为空,则表示不需要等待应答
//waittime:等待时间(单位:10ms)
//返回值:0,发送成功(得到了期待的应答结果)
//       1,发送失败
u8 ESP8266_SendCmd(u8 *cmd,u8 *ack,u16 wait_time)
{
    u8 res = 0;
        UART_RX_STATUS = 0;
    UART_SendString(cmd);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Delay_us(5);
        UART0_SendByte('\r');                         //回车
        Delay_us(5);
        UART0_SendByte('\n');                   //换行
/////////////////////////////////////////
    if(ack&&wait_time)                //需要等待应答
        {
                while(--wait_time)        //等待倒计时
                {
                        Delay_ms(10);
                        if(UART_RX_STATUS&0X8000)//接收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if(ESP8266_CheckCmd(ack))
                                {
//                                        printf("ack:%s\r\n",(u8*)ack);
                                        break;//得到有效数据
                                }
                UART_RX_STATUS=0;
                        }
                }
                if(wait_time==0) res=1;
        }
        return res;
}
//ESP8266退出透传模式
//返回值:0,退出成功;
//       1,退出失败
u8 ESP8266_QuitTrans(void)
{
    UART_SendString('+');
        Delay_ms(15);                                        //大于串口组帧时间(10ms)
        UART_SendString('+');
        Delay_ms(15);                                        //大于串口组帧时间(10ms)
        UART_SendString('+');
        Delay_ms(500);                                        //等待500ms
        return ESP8266_SendCmd("AT","OK",20);//退出透传判断.
}
接下来呢,就是配置网络等的操作啦,不多说先上程序吧:
//ESP8266模块 STA 模式下作 TCP server 配置
void ESP8266_STA_TCP_Server_Config(u16 x,u16 y,u8 wanip)
{
        u8 *p1,*p2;
    u8 res=0;
    u8 ipbuf[16];
    p1=malloc(32);        //申请32字节内存
    p2=malloc(8);
        POINT_COLOR=BLUE;
    con_state = 0;
        res|=ESP8266_SendCmd("AT+CWMODE_DEF=1","OK",20);
        res|=ESP8266_SendCmd("AT+RST","OK",20);
        Delay_ms(1000);//延时2s等待模块重启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res|=ESP8266_SendCmd("AT+CWJAP="A+B","12345678"","WIFI GOT IP",1000);
    res|=ESP8266_SendCmd("AT+CIPMUX=1","OK",20);   //0:单连接,1:多连接
        //sprintf((char*)p,"AT+CIPSERVER=1,%s",(u8*)portnum);
        res|=ESP8266_SendCmd("AT+CIPSERVER=1,8080","OK",20); //开启Server模式,端口号为8080
    //res|=ESP8266_SendCmd("AT","OK",20);
    //ESP8266_SendCmd("AT+CIPSTART=0,"TCP","192.168.1.101",5000","OK",1000);
    res|=ESP8266_SendCmd("AT+CIPSTO=0","OK",20);    //永远不超时
    ESP8266_Get_WanIP(ipbuf);
    //sprintf((char*)p,"IP地址:%s 端口:%s",ipbuf,(u8*)portnum);
    //ESP8266_SendCmd("AT+CIPMODE=1","OK",200);      //传输模式为:透传
    if(res==0)//Server开启
        {
        LCD_ShowString(0,35,"IP:");
        sprintf((char*)p1,"%s",ipbuf);
        LCD_ShowString(0,50,p1);
        free(p1);
                sprintf((char*)p2,"Port:%s","8080");
        LCD_ShowString(0,65,p2);
        free(p2);
        LCD_ShowString(x,y,"TCPServer OK");
        }
    else
    {
        LCD_ShowString(0,35,"NetWork_ERR");
    }
    UART_RX_STATUS=0;
}
我选择的是STA模式下作为TCP Server,STA成功之后,然后ESP8266开启Server模式,端口号我这边固定设置为8080,设置完成之后,路由器会给ESP8266分配一个IP地址,然后通过查询ESP8266的本地连接可以获得STAIP地址和STAMAC,获得的IP和端口通过LCD屏显示,如开篇首图,查询IP的函数如下:
//获取Client ip地址
//ipbuf:ip地址输出缓存区
void ESP8266_Get_WanIP(u8* ipbuf)
{
        u8 *p,*p1;
    if(ESP8266_SendCmd("AT+CIFSR","OK",50))//获取WAN IP地址失败
    {
        ipbuf[0]=0;
        return;
    }
    p=ESP8266_CheckCmd(""");
    p1=(u8*)strstr((const char*)(p+1),""");
    *p1=0;
    sprintf((char*)ipbuf,"%s",p+1);
}
成功获取IP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TCP Server的IP和Port进行与Client的连接了。
接下来呢,快到末尾了,就是while(1)函数,里面会不断采集温度数据(也可以加入其他采集数据)并通过LCD屏显示刷新。TCP的连接接收发送已经放在UART中断函数里了,我这边是客户端通过发送字符“T”就能获取到相应的数据。
程序的结束,只是调试的开始,由于不能使用sprintf,不得不放弃了很多;调试的路上一路披荆斩棘,翻阅了很多规格书资料。调试呢,我这边边仿真边通过串口助手查看ESP8266的回传指令,我的一个调试过程可参考如下:
最后呢,成功的实现了可以通过手机发送命令去获取信息啦。使用的是网络调试助手,手机配置为TCP Client,IP为192.168.1.108,端口为8080,成功连接后就可以通信啦,通信截图如下;
啊哦,Monday这个单词好像拼错了!忘记改了。
本次开发呢,由于第一次使用WIFI模块,操作上也存在很多不足,不过后面我会慢慢改进的;
还有想问广大网友有没有C51里数字快速转字符串的方法(不使用sprintf),有的话帮忙告知一下。
最后感谢赛元提供的开发核心板,真的很不错呢,主要是Flash容量大,不用担心Code的大小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外设资源很丰富,开发上手快。
本次更新到此结束,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我将虚心向各位学习!

夜已深,附件后面再上传吧!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我的代码和单片机!加油!

网友A:
感谢分享,奖励您5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