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个手机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用什么开发板好

楼主(2020-04-06):
自己以前做过单片机,已经很久没做相关的开发了,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手机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项目的示意图如下:

如图所示,视频监控控制板完成视频信号采集、云台控制、网络通信等功能;监控软件安装于智能手机上,通过网络显示视频监控图像,并发送控制指令。
功能要求:
(1)视频监控控制板
a.控制板能够通过wIFi连接互联网,进行数据传输
b.能够采集摄像头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并通过网络传送出去
c.能够接收并响应控制软件发出的控制指令
(2)监控软件
a.能够通过wifi或者移动网络联网
b.能够播放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信息和音频信息
c.能够控制云台运动,并发出其它指令

软件大致布局如下图所示:

左边四个按钮分别控制云台进行上、下、左、右运动,右边四个按钮功能预留。
(3)其它要求
a.画面质量不能太差,能分辨的清仪表面板,视频传输延迟尽量小
b.开发板选用主流的、容易上手的
c.开发板和监控软件例程尽量简单,且便于移植和二次开发
请问各位大佬,选用哪种开发板入手快一些,自己以前只用过51单片机。
有现成方案的大佬或者有能力开发的大佬可以和我联系,有偿开发。

网友A:
STM32F7+wifi

网友B:
使用网络传输吗?

网友C:
这个普通的单片机够呛能够实现了。

网友D:
嵌入式开发有很多的例程 。

网友E:
不都是使用的ARM吗?

网友F:
推荐树莓派使用。

网友G:
没有做过,还是买个IP摄像头吧

网友H:
采集的速度需要多快呢

网友:
STM32F4或者F7可行。

网友I:
为什么不购买一个摄像头自己做个服务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做过,还是买个IP摄像头吧

通过改造带云台的IP摄像头可以,但是还有其他几个控制按钮就没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网络传输吗?

对,我要通过手机远程监视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树莓派使用。

树莓派和arm,我现在不确定哪个更容易开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7+wifi

相关的例程多不多,自己以前也没用过arm,需要重新学

网友J:
感觉还是树莓派合适

网友J:
树莓派也不贵,如果要用于工业级,可以考虑树莓派CM3计算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树莓派和arm,我现在不确定哪个更容易开发一些

树莓派开发更容易

网友K:
200元买个摄像头,你说的这些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直接 买一个 中国移动的 “和睦” 网络摄像头 才 56元 (含软件)

不清楚 你自己开发 究竟有什么 “特 ...

除了控制云台,还有其他东西需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K:
200元买个摄像头,你说的这些都有了.

还需要进行远程控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需要进行远程控制

除了云台还想控制别的? 那就再做一套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