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奇了怪了,对TIM1设置会何会影响TIM2的时钟?

楼主(2020-04-06):
     芯片031c6 时钟跑48M,测试代码        TIM2_PWM_Init(SystemCoreClock/20000-1,0); //  20k
        TIM1_PWM_Init(SystemCoreClock/281000-1,0);
        while(1);
      把TIM1_PWM_Init 注释掉TIM2为20k正常, 加上TIM1_PWM_Init  TIM更新中断频率变为100多K了。。。

       以下为TIM1和TIM2初始化代码: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 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2); //TIM2_CH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2); //TIM2_C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TIM3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2;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3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 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4); //TIM1_C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 TIM_TRGOSource_OC1Ref);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TIM_TRGOSource_OC1);              //用比较匹配信号来复位TIM3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2;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                           //10个值大概变化200ns左右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同步主定时器输出tro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3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反复验证发现问题出在TIM1初始化如下两句代码: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允许同步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TIM_TRGOSource_OC1);   //设置同步触发输出源
这两句一去掉,TIM2就变为正常20k了。 一加上有变为100多K了, 搞不明白为啥TIM1
的设置会影响TIM2?  TIM2我并没有打开从模式,而且我观察TIM2的周期寄存器及一些
设置寄存器并没有改变,希望原厂帮忙看看。

楼主:
额  没有人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