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分组的问题

楼主(2020-04-07):
TI, IO, ni, pi, ST
**
  ******************************************************************************
  * @file    bsp_exti.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I/O线中断应用bsp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野火 F103-霸道 STM32 开发板
  * 论坛    :http://www.firebbs.cn
  * 淘宝    :https://fire-stm32.taobao.com
  *
  ******************************************************************************
  */

#include "bsp_exti.h"

/**
  * @brief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NVIC为优先级组1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中断源:按键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1_INT_EXTI_IRQ;
  /* 配置抢占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配置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通道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中断源:按键2,其他使用上面相关配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2_INT_EXTI_IRQ;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 IO为EXTI中断口,并设置中断优先级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EXTI_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开启按键GPIO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1_INT_GPIO_CLK,ENABLE);

        /* 配置 NVIC 中断*/
        NVIC_Configuration();

/*--------------------------KEY1配置-----------------------------*/
        /*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1_INT_GPIO_PIN;
  /* 配置为浮空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1_IN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EXTI的信号源 */
  GPIO_EXTILineConfig(KEY1_INT_EXTI_PORTSOURCE, KEY1_INT_EXTI_PINSOURC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1_INT_EXTI_LINE;

        /* EXTI为中断模式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上升沿中断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 使能中断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KEY2配置-----------------------------*/
        /* 选择按键用到的GP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2_INT_GPIO_PIN;
  /* 配置为浮空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2_IN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EXTI的信号源 */
  GPIO_EXTILineConfig(KEY2_INT_EXTI_PORTSOURCE, KEY2_INT_EXTI_PINSOURC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2_INT_EXTI_LINE;

        /* EXTI为中断模式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下降沿中断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使能中断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D OF FILE**********************/
第一个就是这句话设置中断组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这句话是针对所有中断源吧,比如说分组为1,那么比如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设置主优先级从优先级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这个中断优先级分组感觉不知道怎么用,因为我觉得两个中断不可能同时发生啊,这个优先级就是为了在中断同事发生的时候看谁先响应,但是我实在无法想出来两个中断能够同时发生的情况,因为程序的时间都是ns级别,不可能精确到同事发生,两个按钮不可能同时被检测到被按下,定时器和串口中断也不会同时发生,我有点不能理解,请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中断优先级究竟是怎么用的

网友A:
比如说,串口中断和按键2都是中断检测任务,设计要求是串口接收和按键2复位,那么你在接收数据的时候按键2应该响应,复位任务的的优先级应该高于串口接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