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已结束】【看视频赢好礼】贸泽电子视频课程大讲堂第...

楼主(2020-04-07):
【看视频赢好礼】贸泽电子视频课程大讲堂第二期

作为一枚电子工程酱,不尝鲜、不创新怎能寻找诗和远方~
即刻加入贸泽电子,畅学工程师大大为我们带来的电子培训课程大讲堂吧~~
还有打赏等好礼等你抢哦~~~

贸泽电子大讲堂第二期:DM330030开发板之开箱评测

活动时间:2020年4月8日——4月14日

参与步骤:
1、进入活动主页
2、观看“DM330030开发板之开箱评测”课程视频
3、在活动主页留言分享你的所学(不低于30字哦)

活动结束后,21ic将挑选出5位最佳评论用户赠送10元打赏呦~

网友A(点评):
这个获奖规则是啥啊?

网友B:
首先感谢21ic,感谢贸泽电子为我们提供了一节开箱评测课,作为一名网络工程专业的我,对单片机很感兴趣。今天听了老师为我们讲解的DM330030开发板使用,真的感觉到了它的价值性!它的资源非常丰富,该板设有集成的编程器/调试器,且无需其他硬件,非常适合用于从头开始了解dsPIC33CK系列,DM330030开发板用于开发和演示dsPIC33CK高性能数字信号控制器。还有MPLAB X-IDE功能非常强大,可以看到内存的实际使用情况,最后的ADC上位机演示实验清晰的展示了ADC的变化值,软件它可以直接将固件拖曳到开发板区域进行下载,非常独特,最后再次感谢21ic网站,感谢贸泽电子,还有勤劳的21小跑堂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真的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为你们点赞,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来学习这些知识,尤其是电子的小伙伴哦。

网友C:
不错哦~
第一期ST的视频感受颇多,期待第二期的DM330030开发板之开箱评测~~

网友D:
DSC跟DSP一字之差,性能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微芯的产品确实是很受宠,不管是品质还是售后!这应该算高速信号处理了,AD检测能做到这么快这么精确,相信数据运算引擎也很强大!虽说是16位处理器,运算应该是游刃有余的!这款芯片定位在什么应用而生的,估计电机控制会用得上!

网友E:
占楼啊啊。

网友C:
微芯科技的板子用过很多,DM330030这款开发板还真没用过,看视频中这为童鞋的测试,这款板子可以开发和演示dsPIC33CK高性能数字信号控制器,确实非常实用,期待微芯科技未来能给大家带来更多高品质板子!!

网友F:
dsPIC33CK集成高性能数字信号控制器,从视频演示来看,该款开发板一如既往的支持微芯的MPLAB® X IDE,主要演示了ADC的采样精准,通过采样值来改变灯光的变换,同时将按键的信息通过串口输出到PC的调试助手上,由此可知Microchip在模拟信号处理设计的强大之处,给Microchip点赞!

网友G:
包装真是好看,第一眼看到红色的包装盒就觉得很喜欢,板子布局合理,优美大方,但是作为调试芯片,左边的ARM芯片竟然比主芯片还大。
做嵌入式开发的也可以一台电脑,一个开发板。

网友H:
通过视频了解了DM330030开发板上的dsPIC33CK这款高性能单片机,以及该开发板上板载的各种资源。看视屏中以ADC和RGBLED例子讲解,学到了如何利用MPLAB® X IDE进行开发程序,如何调试程序。是个不错的开箱评测,适合入门学习。

网友A:
       作为一名电子系的毕业生,认真地看了几遍这个视频,简单聊一下我的感触。
       关于这个DM330030开发板,芯片是dsPIC33CK,它是微芯科技的产品,它有很多特色的优点,比如集成的PKOB编程器/调试器,还有两个用于硬件扩展的mikroBUS接口,与各种现有的click board兼容,还有三个用于运算放大器的模拟滤波器部分等。我们想要学习的话可以从贸泽官网上下载手册、源代码等文件。
       然后,工程师彭文正老师为我们讲述了板子的整体布局。板子比较人性化因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烧写电路,也可以用板载的。当然我们要正确使用上这个板子还需要在下载安装好驱动和XC16编译环境。然后我们就开始例程。这个文件主要包括ADC库和LED库还有串口驱动等,然后有具体讲述了串口1的初始化,主程序是先读取ADC的值,然后根据三个按钮的状态来配置LED的状态。,并将它们都可以打印出来。经过编译后,就可以查看参数配置等。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串口上查看到这些信息,在板子上按下这些按钮,我们可以按到采集到的不同信息。信息都非常准确。最后观察到了ADC的值曲线图,我们可以通过板子实时调试ADC的值。对板子的功能分析的很到位。
       最后感谢贸泽电子和21ic以及21小跑堂为我们提供的一节精彩的教学视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对这个板子了解的更深了,这些对我们以后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I:
通过观看DM330030开发板的开箱评测和查看相关文档,可以知道DM330030开发板提供内部(MA330041-2)和外部(MA330041-1)运算放大器电机控制PIM,可用于 Microchip的MCLV-2 和MCHV-2/3系统。面向通用平台的dsPIC33CK PIM(MA330042)可支持Explorer 16/32 开发面板(DM240001-2)。支持包括Microchip可免费下载且备受赞誉的MPLAB X 集成开发环境(IDE)、MPLAB 代码配置器、 XC16 C编译器工具链,以及MPLAB在线调试器/编程器工具,功能极其强大。

网友B(点评):
你发2次干嘛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好吧,下次只发一个

网友A: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确实很有帮助。

网友J:
DM330030开发板用的是dsPIC33CK256MP508单核高性能DSC,2个用于硬件扩展的mikroBUS™接口,与各种现有的click board™兼容,3.3V LDO用于为dsPIC33CK和外部电路供电;可配置的跳线,用于选择+5V USB电源或外部电源;用于所有3个运算放大器的模拟输入滤波器部分 。

网友K:
dsPIC33CK256MP508单核16位数字信号处理器(DSP),集成PICkit™ 板上调试器,2个mikroBUS 硬件扩展接口,兼容范围广,1个红色/绿色/蓝色(RGB)LED。2个通用橙色指示灯。3个通用按钮。1个MCLR复位按钮。10k电位计。USB到UART接口。内螺纹,100 mil螺距,用于探测和连接所有目标微控制器GPIO引脚。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L:
DM330030开发板开箱展示了红红火火的板子,布局看起来挺不错的,还附送有数据线,还有说明书,以及调试讲解。
串口,显示屏,LED之类的硬件也很可以。很值得入手。

网友M:
板子很精致,布局合理。视频讲解很完美,很容易上手。唯一不足就是Microchip官网非常卡,各种打不开,下软件非常慢,希望能改善。这几年Microchip推广还是棒棒哒

网友N:
视频看后所学:
1、包装方面:
    Microchip开发板外包装还是红色,很喜庆的颜色,里面有填充的小泡沫,有点像**糖,^_^。
2、板子方面:
2.1、板子也是红色靓丽的颜色。板子上集成板载调试器,通过dsPIC33CK Curiosity开发板用户指南手册,可以一步一步的按照操作,新入手的也可以很快搭建开发环境。
2.2、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给人的感觉是一款功能很强大的软件,使用过MPLAB IDE还未使用过MPLAB X IDE最新的版本 。

网友:
视频通过一个官方例程大致介绍了拿到开发板后下载安装相关软件,并让板子跑起来。例程通过采集ADC 值和3个按键有没有触发来调节RGB 的颜色,并把相关信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后面用上位机软件能清晰看到ADC值改变的曲线,非常直观,我们做项目调试的时候可以参考!

网友O:
以前用过微芯的PIC16和PIC18,确实很不错,很稳定。在需要稳定运行的工业环境中表现非常好。dsPIC33,功能更强大,应该适合做一些复杂的工作,作为DSP适合大量数据采样后的计算处理。加上PWM输出控制。看来dsPIC33应该很适合做电机控制或者测试仪器。

网友P:
很强大的功能,设计也很人性化,开发工具也很完善,值得入手学习DSP的好板子啊。

网友Q:
    开发板带有一些基本的演示固件,可以演示开发板的一些硬件功能。dsPIC33CK好奇心开发板的演示项目实现了RGB颜色混合应用程序。在演示中,电位计可用于独立调整每个颜色通道的强度,而按钮则用于选择要调整的通道。
    该开发板具有PICkit板载(PKOB)编程器/调试器电路,可用于对dsPIC33CK256MP508目标器件(U1)进行编程和调试。
    另外,外部编程器/调试器工具也可以通过6针串联连接器J8(使用100mil间距的公-公插头)连接到板上。

网友R:
学习微芯科技DM330030开发板用于开发和演示dsPIC33CK高性能数字信号控制器。该板设有集成的编程器/调试器,且无需其他硬件,非常适合用于从头开始了解dsPIC33CK系列。

网友S:
DM330030开发板:提供内部和外部运算放大器电机控制PIM,可用于Microchip的MCLV-2和MCHV-2/3系统。
硬件:双核高性能数字信号控制器dsPIC33CK。
软件:MPLAB X IDE、 XC16 C编译器。
应用:适合于电机控制、数字功率和其他要求复杂算法的应用,例如汽车传感器和工业自动化。

网友T(2020-06-27):
STMicroelectronics B-L475E-IOT01A1这个开发板挺好的啊,很想拥有一个的。功能多,例程多,讲的也比较详细,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这个板子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