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捕获测量PWM信号的小问题

楼主(2020-04-07):
利用输入捕获测量PWM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时,需要配置为复位模式,那么上升沿的时候会重新初始化计数器,那么此时CNT的值为0。当第二次上升沿的时候,这时候捕获IC1的值,这时候是上升沿,重新初始化了计数器CNT=0,那么第二次上升沿捕获到的IC1也为0吗?然后怎么计算周期呢?第一次上升沿的为0,第二次上升沿的也为0?

  在第二次上升沿时,IC1捕获,这时候按照配置为复位模式,上升沿时CNT为0,这时候捕获的IC1不是为0了吗?

网友A:
不需要清零复位,中断时记录下计数值,事后进行计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