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便宜的电压检测MCU

楼主(2020-04-07):
求推荐这样一款MCU,便宜,好用。功能要求就着一个,采集电压,精度不高。

1.便宜,大众化,货源充足。
2.满足6V电压采集精度0.1V即可。
3.宽泛的电源输入(3-6V皆可工作),内部自带基准电压。
4.简单的外围电压输入电路,可以完成0-6V电压采集。

5.至少4个IO输出即可

6.价格5元以下,越低越好。

网友A:
满足6V工作电压这一条,恐怕现产的绝大多数MCU都满足不了,这是线宽工艺决定的。

@chunyang :嗯,那就加个LDO
@keer_zu :6V工作电压的要求只有老式MCU有能满足的,但带ADC的老MCU现在可很难买,价格也不好说多少能拿到。
@wh6ic :想省下ldo一片,这个不做硬性条件吧
@chunyang@哈哈 不好意思,雷到春哥了
@chunyang :还真是,奇葩了点。
@wh6ic :看楼主贴的第三条……
楼主没有要求6V电源供电,仅仅是测量

网友A:
自带AD的3V、5VMCU实在太多了,便宜的不到1元,就是51系的,1.x搞定。

网友B:
没找到能支持6V工作电压的MCU!
要采集6V电压,用电阻分压就好了,没必要要求MCU支持6V工作。
内置12bit ADC的MCU都可以满足检测要求,工作电压低于5.5V的很多,国产的2元内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AD的3V、5VMCU实在太多了,便宜的不到1元,就是51系的,1.x搞定。

嗯,好吧,剩下的钱买ldo,供电电源就不做要求了。

就是应该这样,LDO才几个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能支持6V工作电压的MCU!
要采集6V电压,用电阻分压就好了,没必要要求MCU支持6V工作。
内置12bit AD ...

嗯,工作电压可以不做要求,反正mcu这么便宜,剩下的钱价格ldo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工作电压可以不做要求,反正mcu这么便宜,剩下的钱价格ldo

@21ic小喇叭
编辑推荐一下吧

得瑟!给你点个赞吧……

网友C:
有几毛钱的AD芯片都可以做到吧 国产的 SOP8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好吧,剩下的钱买ldo,供电电源就不做要求了。

其实这个也没那么复杂。最便宜的方法是6V通过一个二极管给mcu供电。

@dirtwillfly :当然可以用二极管降压,问题是需要个案分析,考虑极限情况。显然,分析的结果是——在这个应用中不可行。
@chunyang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真见过有产品中用二极管降压供电的。
@dirtwillfly :不管有没有锂电池的充放电需求,仅工作电压范围就是严重的“朝纲考题”,而“串一个二极管”的答法,很遗憾,得不了分。串两个行不行,还得具体分析。
@keer_zu :因为需求里没说要锂电池充放电
@chunyang :其实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dirtwillfly :要求不高?那你说说哪款在产的MCU能满足,注意必须考虑前级太阳能电源的输入波动,就用你说的串个二极管的不复杂办法。
@chunyang :看楼主的需求,对这些应该要求不高
不合适,输入的波动要考虑,极限情况可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也没那么复杂。最便宜的方法是6V通过一个二极管给mcu供电。

电压会有起伏,比如太阳能电池供电,电压是有起伏的。

@dirtwillfly :嗯,内部必须带,否则又要钱了
@keer_zu :如果mcu内部带有参考电压源就不影响
@dirtwillfly :会不会影响AD的基准
只要控制在mcu的运行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满足6V电压采集精度0.1V即可。1/60000?16bit的AD哦,

是这么算吗?

网友G:
我三毛的芯片就可以  电压6.5 一下  加我微信19924580103

网友G:
就是比较器

楼主:
只是比较器不行

网友H:
直接推荐STM8L051,20pin,批量才1.5元不到,12bitADC,4通道可以采集,采集6V时使用电阻分压即可,供电使用一片LD0降压至2.5V,内部自带1.225V电压基准,随便采集,完全满足您的所有的要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好吧,剩下的钱买ldo,供电电源就不做要求了。

用ldo  不怕老板打死你么,,,,,   2个电阻分压多好

  话说~~~你这个要求和我近期的一个项目有点像的~~~~  只是电压高了

  我是电池应用产品/仪器

用电阻分压供电,你不怕用户拍扁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ldo  不怕老板打死你么,,,,,   2个电阻分压多好

希望可以借鉴一下你们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推荐STM8L051,20pin,批量才1.5元不到,12bitADC,4通道可以采集,采集6V时使用电阻分压即可,供电使 ...

这个也可以的

网友J:
便宜的很多,你这个预算可以搞定很多

网友K:
那些几毛钱的OTP  SOP8的就可以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会有起伏,比如太阳能电池供电,电压是有起伏的。

综合看,你这个应用估计供电是太阳能+充电电池,做好电压切换就可以

网友D:
你这个系统需要存储电量吗?对工作时长有什么要求?
我准备使用串二极管供电的方式给你你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系统需要存储电量吗?对工作时长有什么要求?
我准备使用串二极管供电的方式给你你设计一下 ...

能储电(锂电池),可以边充电边给负载供电,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切换为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综合看,你这个应用估计供电是太阳能+充电电池,做好电压切换就可以

我发现好的太阳能电池管理都考虑最大功率输出,通过pwm来控制输出电压的改变,同时检测电流,算出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储电(锂电池),可以边充电边给负载供电,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切换为电池供电。 ...

电池容量是多少?
是否能接受其他储能方式?
负载工作电流多大?
工作时间是怎么样的?是周期工作还是一直工作?24小时工作还是白天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是多少?
是否能接受其他储能方式?
负载工作电流多大?

刚开始主要针对锂电池的使用场景,功率不会太高
工作时间不做假定,可以任何时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主要针对锂电池的使用场景,功率不会太高
工作时间不做假定,可以任何时候 ...

锂电池的管理比较麻烦,需要专门的充放电ic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的管理比较麻烦,需要专门的充放电ic才可以。

但是充放电ic只管充放电,不管太阳能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切换,通常也很少做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G:
我三毛的芯片就可以  电压6.5 一下都可以的    加我微信19924580103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充放电ic只管充放电,不管太阳能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切换,通常也很少做最大功率输出。 ...

这个看你的功率有多大,小功率应用不需要考虑

网友G:
那用0.3 的带AD 的芯片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