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KICAD这么难用

楼主(2020-04-07):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开源的PCB软件,kicad进入好多人的视野,我也进行了尝试,发现一个我认为最不好用的地方,那就是移动元器件的时候,原来画好的连续竟然不会一块移动,自动调整角度。是断开的。这点也太麻烦了。

网友A:
这个不麻烦啊,一起移动才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麻烦啊,一起移动才麻烦呢

这个还不麻烦?假如几百个引脚的芯片移动,线断了,再一个个重新连接,那还不搞死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不麻烦?假如几百个引脚的芯片移动,线断了,再一个个重新连接,那还不搞死人? ...

哪种挪完了都得改走线。。。

altium跟kicad默认的一样,也许有设置

eagle默认的是直接连接的网络只要不经过过孔可以随着移动,但是也是一塌糊涂,还不如不动呢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 我相信这么简单问题,  这么有名的软件不至于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