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 KIT4 烧写 ATMEGA644问题

楼主(2020-04-07):
我想用AVR STUDIO7 和PIC KIT4 烧写ATMEGA644, JTAG方式
按照PIC KIT4的AVR JTAG说明接好VTG/GND/TDO/TCK/RESET/TDI/TMS, 点击device programming,
选择PIC KIT4, 和ATMEGA644, 点击APPLY JTAG, 显示PIC KIT4目前处于PIC模式,需要转成AVR模式,
但是后来显示切换模式不成功,如下图所示:
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在他的MPLAB X IPE 选择atmega644升级成AVR 的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他的MPLAB X IPE 选择atmega644升级成AVR 的固件就可以了

好的,我装个MPLAB X 试试, 刚才发的是ATMEL STUDIO 7的,感谢这位大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他的MPLAB X IPE 选择atmega644升级成AVR 的固件就可以了

用MPLAB X IPE V5.35烧录成功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