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04-07):
请高手帮忙解答,我怼TVS管的几个疑问。
1、规格书中的最大爬升电压,和最大峰值电流,是不是至在标准浪涌波形下8/20us的情况下,TVS能够钳位的最大电压值和吸收的最大电流值。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5KP5.0A的TVS,那么最大爬升电压为9.2V,也就是说比如我要做1KV浪涌测试,电流波形8/20,那么这个TVS最大钳位电压可以是9.2V。
2、假设还是选择5KP5.0A,但是TVS前面有个压敏电阻,假设压敏电阻钳位电压为20V的话,那么这个TVS还可以顺利导通吗,如果导通的话,钳位电压还可以是9.2V吗。

网友A:
好问题啊

1,应该是对的,Vc@Ipp
2, 并联,按照你的假设,应该是可以导通,但是钳位电压会低一些

网友A:
http://www.vishay.com/docs/85943/findtherightesdortvsdiode.pdf

网友B:
并联,压敏电阻的导通电压比TVS的高,反应速度比TVS慢,压敏电阻没啥作用。

网友A:
https://www.littelfuse.com/~/media/electronics/product_catalogs/littelfuse_product_selection_guide.pdf.pdf
第四页

这个也很有意思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mparison-contrast-between-gdt-mov-newman-l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