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升压问题

楼主(2020-04-07):
电源:3.3V 接锂电池电源。
输出:无感升压5V 。
输出:电感升压 12V。
负载需求: 5V 负载, 5V/50mA 。
负载需求: 12V负载,12V/500mA。
问题:
   1. 将无感升压部分去掉后,升压12V完全正常,升压后的12V电压稳定,负载运行正常。
   2.存在无感升压部分。12V不带负载,电压12V正常;接上12V负载后电压变为6V左右,负载运行不正常。

负载器件:12V/500mA DC风扇。

网友A:
非整倍数升压,尽量避免使用 电荷泵,效率很低。

楼上要求中,5V 只需要 50mA,可以考虑 贴片大电流层叠电感,0805 封装的 2.2uH 可以做到几百毫安(比工字磁芯电感贵一点)

楼上问题 可能与 3.3V 电容的 容量不足有关。 12V500mA 对于锂电升压电源是个很大的数字。  建议先升到12V, 再降为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整倍数升压,尽量避免使用 电荷泵,效率很低。

楼上要求中,5V 只需要 50mA,可以考虑 贴片大电流层叠电 ...

锂电池是 4000mA/h 容量,4A输出的。

升压12V,再降压到5V,损坏也大。

@wh6ic 如果有DC-DC降压了。那么我会选择两个DC-DC升压。
找国产的 同步降压 DCDC,效率不会低,也便宜容易买到

网友B:
有獨立測試過 無感升壓部分電路正常嗎?
輸出應該是用 10Uf, 而你用了 20Uf ,你有確認電壓還能穩定的5V 輸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獨立測試過 無感升壓部分電路正常嗎?
輸出應該是用 10Uf, 而你用了 20Uf ,你有確認電壓還能穩定的5V 輸 ...

输出5V正常。 输出部分只焊接了一个电容 10Uf .
无论是什么情况5V输出都正常。只有12V输出不正常。

网友C:
12V升压IC的电源脚位5脚并一个4.7~10uF的电容,靠近点,R13并联一个22p左右 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