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GPIO初始化问题,希望大神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20-04-07):
最近在学习GD32,用的是gd32f407,在学习led实验的时候,led是低电平亮,在初始化配置中,我配置为该引脚上拉,但是发现led会突然闪亮一下后熄灭,后来使用在线仿真的时候发现是在gpio_mode_set函数执行后,led就亮了,但我明明在这个函数中设置的是上拉,按道理来说该引脚不该是高电平吗?是不该亮的啊,我发现stm32就没这个问题,困惑了很久,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该怎么规避

网友A:
单步调试,进入gpio_mode_set,对照寄存器看看是执行到哪条代码时点亮LED。先要定位问题出在哪里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回复一下吧,之前我是进行过单步调试的,在进行到gpio控制寄存器配置的时候,我发现led亮了,其实到这里原因还是不明确,我的led是低电平亮,所以我就猜测会不会是默认直接输出低电平了,然后我去查看了gpio的输出数据寄存器,发现它默认都是0,也就是所谓的低电平,然后我做了个验证,在配置控制寄存器之前,将对应的led引脚配置为1(高电平),进行单步调试,发现led不会出现亮一下的现象了,所以我猜这会不会是gd32的一个bug,尽管上拉了,可还是会默认按照gpio输出数据寄存器的数据进行输出,所以会出现闪亮一下那个现象,提醒下大家,做好措施

网友B:
上拉,并不是强拉。若PortODR=0,输出还是0的。ModeSet之前,请先设PortODR=1,再SetMo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