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生成exe文件后,怎么去掉运行的按钮?

楼主(2020-04-07):
我用labview做了一个小程序,现在生成了exe可执行文件,打开文件后,不能直接运行,需要点上面的运行按钮,请问怎么处理??

文件-VI属性-窗口外观-自定义

网友A:
在VI属性里设置

网友B(2020-07-09):
工程树中右键点击VI,选择VI属性,窗口风格。

网友C:
VI属性---窗口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