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运放自激问题。

楼主(2020-04-07):
用 LT1739 搭的反相放大器,出现自激,一直没能解决。

电路如下,常规的反相放大器,电源是双12v,正负电源之间,电源分别对GND,都有完善的电源滤波。增益1、10都试过,都存在自激。(输入端电阻是 3K,漏标了。)

硬件现场情况如下,多次焊、拆过,不好看了,
但保证电路正确,没有接错、短路、虚焊现象。

运放输出端测到的自激波形如下(交流耦合),频率 25MHz ~ 30MHz,p-p幅度高达800mV:

做过以下实验,都没能消除振荡,振荡波形仅仅频率有几M的变化,幅度不变甚至略有增大,基本不受一点影响,:
(实验时输入端接GND)
1、在运放输入端与GND之间,连接 100Ω + 270p 的RC器件(串联),无效。
2、输出端与GND之间,连接 100Ω + 270p 的RC器件(串联),无效。
3、以上实验,更换RC为  10Ω + 270p、10Ω + 1000p、100Ω + 20p,都无效果。
4、更换运放,LT1739更换为LT1794,二者功能、参数几乎完全相同,可以pin-pin替换。自激现象也一样。5、把运放输出端割断,振荡依旧。

过去也多次遇到并解决了同样的问题,但这次不行。

把运放手册放上来:

请各位老大支支招。

感谢分享,奖励您5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A:
去掉100R+270p,输入接地,仍然自激。
1、先把输入电阻改成100R,反馈电阻100R(1k)datasheet是这样的电阻。
2、那个SHND和SHDNREF,是怎么处理的?

@玄德 :放大20倍试过吗
100R-100R,100R-1K,两种组合都试过了,无效。

网友B:
板上那么多磁珠呢?实际原理图里面没有磁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那么多磁珠呢?实际原理图里面没有磁珠吗?

所有运放的电源都是下面这样处理的,红圈内的样子。
这点请相信我。
电路比较大,信号流程也比较杂,一句话说不清,所以手工另外画了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100R+270p,输入接地,仍然自激。
1、先把输入电阻改成100R,反馈电阻100R(1k)datasheet是这样的电阻 ...

1、现在参与运算的电阻,我选的是 3K-3K (增益为1)或者 3K-30K(增益为10)。
明天试试你说 100R-100R 和 100R-1K 的情况。

2、画 PCB 时,原理图搞错了,芯片休眠、不工作。后来用跳线修改实物。LZ位照片里,黄铜色的跳线就是修改这两个脚。

现在的接法是:
SHDN经 24K 电阻接 +Va,SHDNR 短接到 GND。就是手册推荐的第一种情况。这样,芯片工作电流大概 10mA 。
我实际测过 SHDN 的电压,按手册上的 5I、2I、64 • IBIAS 的方法计算过,芯片电流就是10mA,误差1、2mA。
也试过 27K,对自激现象没有任何改善。

楼主:
手册提到的补偿方法,反相补偿,同相补偿。
同相补偿有两种方式,或者三种方式(第三种就是把前两种一起用)。
我都注意到了。

情况是这样:
这个运放出现的是双重自激波形,
一种是楼主位所说的,30MHz,800mV p-p ,
另一种是 1MHz、10Vp-p。
前者叠加在后者上面。

刚上电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 10Vp-p。
用手册提供的补偿方法,在反相输入端对GND连接 100R+270p,立竿见影就解决了。
实验的时候发现,在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连接  100R+270p 也可以解决 1MHz 的自激问题,可以替代手册的方法。
楼主位的电路图画的就是我自己的方式。

解决了 1MHz 以后,随后发现还有 30MHz 自激,始终消除不掉。
楼主位描述了我做过的实验,在保留我自己方式的基础上(这个方式解决的是 1MHz 自激),在其他位置尝试 RC 补偿,
包括手册提供的方式,也试过了。都无效。

@zyj9490 : 按楼主270pF,3k/30k电阻的设计参数,带宽也就200kHz或20kHz,不算高频电路吧?我倒觉得要留意一下运放同相输入端的接法,是否可以把它挑起来串个电阻再换个接地点试试。
@玄德 :重新布局,按射频电路(开关电源)设计。不要用线,输入脚与反馈信号经过处,对面不要铺地。这都是产生平板电容滞后效应。高频电路远离金属结构件。二个螺严重产生空间电容。
@玄德 :看了13楼,有几处违反高频电路的原则,1,电源去耦电容没有就近,用线拉到别处,,2,反馈回路的器件也没有就近,也是用线拉到别处,3,没有铺地,导致高频信号乱流耦合,总之,此PCB非高频板设计。
@zyj9490 :看我13楼的补充说明。感觉耦合没法更好处理了。铺地少,因为背面大面积铜箔用于散热,布线都在这一面;而且以前设计是两个运放复合应用,所以没地方了。以后直接用单运放,会腾出地方铺地。
从板面上看,分布耦合存在的因素挺多,这是宽带IC。铺地也没有。高频回流信号没有处理好。

网友C:
re字符不能少于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运放的电源都是下面这样处理的,红圈内的样子。
这点请相信我。
电路比较大,信号流程也比较杂,一 ...

搞不好就是磁珠引起的,都换成小电阻试试

用跳线短接两个磁珠,无效。
谢谢,明天也试试。

网友D:
探头选择x10档

网友E:
可能电源退耦没处理好。看PCB 布局,极差。振荡频率33MHZ ,说明layout工程师是个电工。只适合做50hz工作。

正负电源都用10uF//0.1uF处理了,正负之间、正负分别对GND,都是这样。楼下我做个图,可以看到,输入输出之间已经达到芯片身体的最远距离。这个“电工”就是我自己,老大嘴下留情。初始设计,是两个运放组合应用,一个精密小功率运放驱动这个功率运放,调试的时候意识到没必要,因为这个大功率运放的失调只有几mV,所以临时拆除了一些器件,造成现在的现场。

楼主:
把实物和原理对照一下,看着方便。
红叉的地方已经切断。
输出端只和反馈电阻、补偿RC连接,等于悬空,没有负载。电路已经最简化处理了,振荡依旧,无法消除。
最后一招是:抛弃这个芯片,换其他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实物和原理对照一下,看着方便。
红叉的地方已经切断。
输出端只和反馈电阻、补偿RC连接,等于悬空,没有 ...

这细长弯弯绕红线标注的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圆圈之中就是滤波电容的革命根据地。

这款OPA是GWB200MHZ的。不能当作电灯泡来供电。
原厂推荐滤波电路:

谢谢!我想办法再试试。

网友B:
高频芯片,按低频电路设计了

网友B:
看了芯片手册,手册上都是2个放大器配对用的,楼主的怎么是单个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芯片手册,手册上都是2个放大器配对用的,楼主的怎么是单个使用。

手册里确实倾向于 ADSL 驱动,成对用。
当初选这个型号也犹豫过,我把它当做通用运放,有点冒险了。

没办法,实验之后才知道。
算是付学费吧。

楼主:
LT1739,不算引脚,本体的尺寸是 13.0 x 7.6mm。
不看PCB布线,只看飞线,那么绕路也就多绕了 10mm 左右,无论电源还是飞线,最多就这么点。

绕这么点,就能引起问题吗?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何况现在输入端已经接地了,输出已经悬空(只接了负反馈电阻和RC补偿),
完全静态,却依然振荡。
很困惑。

@xch  @zyj94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LT1739,不算引脚,本体的尺寸是 13.0 x 7.6mm。
不看PCB布线,只看飞线,那么绕路也就多绕了 10mm 左右, ...

30MHz的频率,短波段了,是寄生电容的天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LT1739,不算引脚,本体的尺寸是 13.0 x 7.6mm。
不看PCB布线,只看飞线,那么绕路也就多绕了 10mm 左右, ...

你在输入IN-端 做个rc 补偿电路并联接地。你原先的RC网络参数不符合要求:1/(2ΠRC)<5MHZ; 200Ω + 330pF  差不多对应于 2.4MHZ.  100Ω+270pF 对应于5.89MHZ.

网友F:
如果你无法分析高频振荡产生的原因,迟迟解决不了问题,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参照器件手册。

LT1739手册都说了10倍放大稳定,你为啥还要放大1倍?谁说1倍能补偿过来?
看到10倍放大稳定,考虑到实际的不利情况,一般都要先放大10倍以上,稳定了,再降低到10倍。

放大倍数用的电阻,为什么不参考器件手册上的阻值?而是采用3k/30k?  手册上交代了,反馈电阻用1k及以下,你用30k!

补偿电路为什么不采用手册上的参考结构?

还有要考虑该芯片在xDSL中的实际场景,输入源电阻和输出负载搞成跟xDSL中实际情况类似。
处处与器件手册作对   能稳定也是见鬼了  或走大运了

总之,自己搞不定,就老老实实,一字不差的参照器件手册的参数和电路结构。
高频的东西,不是像你在低频时那么随心所欲。

高频或射频的不好搞,分布因素太多,要没很有经验,要没很有测试设备(网络仪)可以检测,最低的完全按原厂复制或原则(原厂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坐下听课

网友G:
引用 楼主:
LT1739,不算引脚,本体的尺寸是 13.0 x 7.6mm。
不看PCB布线,只看飞线,那么绕路也就多绕了 10mm 左右, ...

环路没有开环啊,自激跟输入信号没有关糸,说不定跟原理图上的外部反馈回路也没有关糸,(说不定分布参数形成的空间反馈(有可能是正反馈或是负反馈)回路)。如果有网络仪,可以测出环路增益,有多个极零点。某些极点配置得不合理。

也是,确实跟输入没关系。

网友H:
运放7脚 IN+是否虚焊了?

@玄德 :芯片正常的话 负反馈条件下、输出悬空、在带宽以内,IN+和IN-脚应该等电位 你量一下是否有这个特征?如果不是考虑把芯片换一个了
不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无法分析高频振荡产生的原因,迟迟解决不了问题,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参照器件手册。

LT1739手册都说了 ...

我说能补偿过来的,有帖子为证:

谁要不服,赌一把???

网友I:
或者跟上次一样玩,不相信我说的,各位网友可以买马,咱俩谁输了,选取100位网友,每人打赏100元RMB!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或者跟上次一样玩,不相信我说的,各位网友可以买马,咱俩谁输了,选取100位网友,每人打赏100元RMB!
...

怎样操作,公正,透明,合理。你先画个原理图,让大家看看认可不认可。

上图截图帖子里,说 的非常清楚,没必要再重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说能补偿过来的,有帖子为证:

脑子有病才把商家10倍稳定的运放用在1倍放大,不会先把信号衰减?不会换一个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谁说能?谁说不能?你能你干呗,帮lz解决1倍稳定,本人没闲得去研究这种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脑子有病才把商家10倍稳定的运放用在1倍放大,不会先把信号衰减?不会换一个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谁说 ...

又外行了吧??

之所以这样干,是为了得到高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普通运放无法获得!!
例如楼主所用的运放是200带宽,而普通运放才若干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又外行了吧??

之所以这样干,是为了得到高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普通运放无法获得!!

建议你钻研之乎者也之余  多看看ti ad等公司网站  现在是2020年 已经进入21世纪20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上AD797讲的好。今天中午看了下規格书,它不是典型的运放,该如何使用它,必須参照建议以及解析內部电路 ...

这个电路我仿真了一下。

补偿网络,反相端,对地RC,要10uf以上的电容,才能稳定。

你有没有仿真过呀?

网友A:
这个是ltspice的文件,给大家研究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钻研之乎者也之余  多看看ti ad等公司网站  现在是2020年 已经进入21世纪20年了

...

照着datasheet提供的电路打板,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和预期的不一样,立马就啥比了,不知如何是好了,于是跑论坛上求救了。

正是由于论坛上经常出现你这些高论,天天说学这个没用,学那个没用,不懂就百度,看datasheet。。。有些新手居然就信了,于是面试直接被刷:

也不动脑子想想,如果看看datasheet就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工程师,那么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是啥比吗?花那么大精力学习你口中所谓“无用的理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照着datasheet提供的电路打板,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和预期的不一样,立马就啥比了,不知如何是好了, ...

lz连数据手册都不会用,你让他超越数据手册活学活用? 路都不会走,就要飞?

老老实实把器件手册、应用文档看懂,用好,在中国算优秀的模拟应用工程师。

对高速运放超越器件手册,玩小聪明,是一条歪路,这是我9年前的一次高速放大器的应用经验,刷小聪明,满足特殊需求,最后发现一些指标根本达不到器件手册上指标,仔细分析反思之后,搞明白了为啥不能耍小聪明,于是放弃高速运放,用双栅场效应管搭得电路才满足要求。

跟器件手册对着干、藐视芯片公司的文档,真是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照着datasheet提供的电路打板,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和预期的不一样,立马就啥比了,不知如何是好了, ...

另外,做设计认真看手册、应用文档,跟学理论有什么冲突?

你以为手册文档谁都能看明白?

学好理论才能更好的看懂手册文档,才能知道在一些情况下为啥老老实实照着手册干。

做IC设计,跟IC应用的思维不一样。后者多从糸统功能模块处理才是正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另外,做设计认真看手册、应用文档,跟学理论有什么冲突?

你以为手册文档谁都能看明白?

我又上当,被你带入坑了--进入吹牛比模式,你论坛无敌了。

所以言归正传:上面提议打赌,赌1万元,玩不玩?不玩俺就撤了,没有空再这聊天吹牛比扯淡。

网友I:
当然了,有必要强调一下为何打赌。
打赌的目的有二:一是让对方能冷静思考问题,赌输了要付出一点代价,可以逼迫对方思考。二是吹牛B的有好几个,满天都是牛在飞,没完没了,而这些人是不敢打赌的,怕露馅,所以打赌可以有效制约吹牛皮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又上当,被你带入坑了--进入吹牛比模式,你论坛无敌了。

所以言归正传:上面提议打赌,赌1万元,玩不 ...

有人觉得吹牛,也可以从另外角度,认为这是分享! 完全符合论坛的价值观念。

要撤赶紧,对你感兴趣的那些之乎者没兴趣。

网友G:
带偏了,还是不要文人相轻的思维。有创新的主意和方案可以贴出来,供大家学习或指正或引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就是手冊里面的正负输入端并联R+C。

这个在《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改用三极管,它是电流镜。

你是对的,我改过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们千万不要跟姓徐的较真,沒办法祖传天生就喜欢嘮叨,尤其是江浙地区的男士。
这题,我第一次看到是x大 ...

谢谢提醒,我跟他不是很熟,聊的不多的。

网友I:
这个帖子里,某些同志的言论,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在于:

双方都说相同的内容
他一说就代表“实战”,代表有用
别人一说就成了理论派,就成了之乎者也派。

关于单位增益不稳定运放如何补偿,本人去年已经发贴说过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0420-1-5.html

唯一区别是本人帖子里是以OP37为例,而本贴是LT1739,把噪声增益由5.3改成10.3或者更大一些就OK了。

关于反馈电阻大小的取值问题,本人也专门发帖讨论过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518-1-5.html

也就是说,本贴两个主要问题,本人去年已经发帖说明,并给出解决方案 ,本贴里面没必要重复。

这个帖子内容是真理论,反向输入加RC补偿,RC的值很要紧。其实没人愿意说你只懂理论。

网友A:
这样补偿试验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样补偿试验下?

先老老实实按照手册,没事干老补偿干啥?怕不稳定,放大倍数弄大点,就是Rf/Rg大一点,这是最简单的稳定校正方法。  你现在贴的这个图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超前滞后”。本人学自动化的,不过印象中好像我没干过补偿这种事。 当然以前搞过pid控制,其实本质也是补偿,同时保证稳定和控制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先老老实实按照手册,没事干老补偿干啥?怕不稳定,放大倍数弄大点,就是Rf/Rg大一点,这是最简单的稳定 ...

这种高频放大器,都没用过,平常都是直流放大器。看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增加点经验。从实践的角度,用adsl的特殊运放,这种量产的东西,有成本优势,是可以学习的。现在搞电子都是灵活应用芯片是趋势,尤其量很大的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频放大器,都没用过,平常都是直流放大器。看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增加点经验。从实践的角度,用ad ...

高频运放很好用,老老实实按照器件手册,手册上就是经验,就是指南。
我用过多款,除了第一次有些不正常,其他都很简单。

现在IC很厉害了,使用很简单了,模拟应用工程师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不值钱了,工程师应该把目光聚焦到解决应用需求,而不是太关注芯片底层,多看新器件以及手器件册和应用文档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高频运放很好用,老老实实按照器件手册,手册上就是经验,就是指南。
我用过多款,除了第一次有些不正常, ...

谢谢提醒,我会适可而止的。我目前就是像下围棋,在价值比较大的地方,放几个子,看情况再说。
以前由于脑子一热,非要学数字信号处理,折腾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z变换。
结果现在学模拟电路频率响应部分,数学基础是够的。就多学了点。

网友K:
如图:

(1) 增加100R电阻R5;R5尽量靠近芯片18脚;
(2)减小C3容量:270pF改为27pF。放大器通频带大约190KHz左右;
(3) 芯片LT1739不用的另一半运放输入不能开路。
(4) PCB 走线尽量:短、直、宽;布板考究;
(5)供电电源+12V、-12V功率容量充足,电源内阻小、可输出足够大电流。
再不会振荡了吧。

网友L:
运放7脚不直接接地,换为1只3K电阻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准备对这颗建模型,看它的线路只画一橫线的不是接到GND,而是NPN集极接到+Vs,而PNP集极接到-Vs,那么只 ...

全部都是猜测,电流源用电流镜代替了。输出级的偏置二极管也换成三极管了。这条路好像行不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是猜测,电流源用电流镜代替了。输出级的偏置二极管也换成三极管了。这条路好像行不通
...

我晕! 你们都在干什么?
不去ad的官网或者ltspice库中找找 有没有LT1739的模型么?
官网说ltspice中有LT1739的模型,我这个电脑上没装ltspice,到官网找到了SPICE Model。

不看器件手册,不看应用文档,不上官网,懒得看一眼ltspice的库?  闭门造车?  不亦乐乎?

* Version 2.0 Copyright © Linear Technology Corp. 10/19/04. All rights reserved.
*
.SUBCKT LT1739 4 3 17 20 18 5 6
XOP1 4 3 17 20 18 5 6 LT1794_MD
.ENDS LT1739
*
.SUBCKT LT1794_MD 1 2 3 4 5 8 9
*
* input stage
GSW1 2 119 POLY(2) 812 99 2 119 0 0 1e-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2.56e-6
GSW2 1 119 POLY(2) 813 99 1 119 0 0 1e-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2.56e-6
RGSW1 2 119 1.0000e+011
RGSW2 1 119 1.0000e+012
CIN 1 119 3e-13
CIC1 1 99 2.7e-12
CIC2 119 99 2.7e-12
GRIN 1 119 1 119 1e-12
Q1 11 119 13 Q1
Q2 12 111 14 Q2
*************************
* phantom supply of diff. pair
*RC1 3 11 3.6748e+002
*RC2 3 12 3.6748e+002
EPAIR 133 4 3 4 1.0
RC1 133 11 367.48
RC2 133 12 367.48
*************************
RE1 10 13 77.382
RE2 10 14 77.382
C1 11 12 2.069e-12
*
**********************************
* slew rate incl. bias control
IEE 350 4 DC 0.0051427
GSR 350 4 11 12 9.1209e-5
RIE 350 4 1000
SIE 350 4 812 99 Sshdn
.MODEL Sshdn VSWITCH(RON=1 ROFF=1E12 VON=-0.5 VOFF=-4.5)
GIE 4 10 POLY(2) 350 4 365 99 0 1.0E-3 0 0 3.874E-4
***********************************
*
D1 4 10 DX
GA 60 99 11 12 0.0027212
*
* noise sources
FRI1 99 1 VRI1 1
VRI1 101 0 DC 0
RRI1 101 0 26449
FRI2 99 2 VRI2 1
VRI2 201 0 DC 0
RRI2 201 0 26449
GR 99 60 605 606 4.3573
IR1 0 605 DC 1
IR2 0 606 DC 1
DR1 605 0 DR
DR2 606 0 DR
*
* common mode rejection
GCM1 99 20 POLY(2) 1 99 119 99 0 0.0005 0.0005
RCM1 21 99 1000
RCM2 20 99 1000000
LCM 20 21 0.0019768
ECM 111 1 20 99 1.7783e-5
*
* frequency shaper
RP1 60 99 10000
CP1 60 99 2.6526e-13
GP1 99 61 60 99 0.0001
RP2 61 99 10000
CP2 61 99 2.6526e-13
GP2 99 6 61 99 0.0001
*
* output stage
R2 6 99 1000
*
*************************************
* 1st pole incl. bias control
C2 6 37 7.7e-12
RSC2 37 7 0.01
GC2 6 7 POLY(2) 37 7 365 99 0 0 0 0 146
**************************************
*
GB 7 99 6 99 398.95
R01 7 99 1.3741
R02 7 50 0.1
R03 50 51 0.36277
GSW3 51 5 POLY(2) 812 99 51 5 0 0 1e-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2.56e-6
RGSW3 51 5 1.0000e+010
R04 5 99 5937900000
VC 53 50 DC 0.892
VE 54 50 DC -0.892
DC1 53 55 DVC
DC2 55 56 DVC
DE1 57 54 DVC
DE2 58 57 DVC
GVC1 3 56 3 56 1.0E-4
GVE1 4 58 4 58 1.0E-4
GVC2 3 55 3 55 1.0E-5
GVE2 4 57 4 57 1.0E-5
*GVLP 99 60 56 3 1.0000e+000
*GVLN 99 60 58 4 1.0000e+000
GVLP 99 6 56 3 1
GVLN 99 6 58 4 1
ECLP 91 0 7 50 13.131
ECLN 92 0 7 50 13.116
DCLP 91 90 DX
DCLN 90 92 DX
VLIM 90 0 DC 0
FB 7 99 VLIM 41.598
*
********************************
* output clamp diodes
DCLAMP1 5 3 DX
DCLAMP2 4 5 DX
********************************
*
* supply characteristic
EGND 99 0 POLY(2) 3 0 4 0 0 0.5 0.5
*
***********************************
* bias control of quiescent current
FIP 3 4 POLY(1) VSHDN 1.0E-4 39
***********************************
*
GPC 31 0 7 50 10
DPC1 3 31 DVC
DPC2 32 4 DVC
RPC1 31 32 1.0E6
RPC2 31 33 9.7531
EPC 33 32 3 4 1.0
*
**********************************
* internal biasing circuit
* as shown in datasheet
RSHDN1 8 360 1600
DSHDN1 360 361 DX
DSHDN2 361 9 DX
Q3 362 361 360 QSHDN
RSHDN2 362 363 800
Q4 364 9 363 QSHDN
VSHDN 364 99 DC 0
* decoupled scaling factor
* Rshdn=24.9K => factor=0.0
* Rshdn=136K => factor=1.0
FSHDN 365 99 POLY(1)VSHDN -217.94E-6 1.0
RSHDN3 365 99 5693.4
DSHDN3 366 365 DX
VSHDN2 366 99 DC 0.6
***********************************
*
* shutdown stage
*
IREF 99 801 DC 0.00042
RREF 801 99 1000
GDIS 99 803 8 801 -0.012
RDIS3 803 99 10000
VDIS2 804 99 DC -0.08
VDIS3 805 99 DC -4.921
DDIS2 803 804 DVC
DDIS3 805 803 DVC
EDIS 810 99 803 99 1
RDIS5 810 812 7222.2
RDIS6 812 811 2913.4
DDIS4 811 810 DVC
CDIS3 812 99 1e-9
EDIS2 813 99 POLY(1) 812 99 -5.0 -1.0
RDIS7 813 99 1000000
*
.MODEL DX D(IS=8.2592e-16 RS=0 XTI=1 CJO=0 IBV=1e-10 TT=0)
.MODEL DVC D(IS=8.2592e-16 RS=0 XTI=-2.1 N=0.1 EG=0.1 CJO=0 IBV=1e-10 TT=0)
.MODEL Q1 NPN(IS=9.807e-16 BF=18141.6 XTB=-2.6591
+ XTI=2.96146 KF=5.1213e-15)
.MODEL Q2 NPN(IS=1.0197e-15 BF=54424.7 XTB=-4.9531
+ XTI=3.03854 KF=5.1213e-15)
.MODEL QSHDN PNP(IS=1.3e-15 BF=500)
.MODEL DR D(IS=8.2592e-16 KF=1.3365e-18 RS=0 XTI=1 CJO=0 IBV=1e-10 TT=0)
.ENDS LT1794_MD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晕! 你们都在干什么?
不去ad的官网或者ltspice库中找找 有没有LT1739的模型么?
官网说ltspice中有LT ...

lt-spice里有这个模型,可惜没有稳定性问题。

那个模型好像可以做稳定性,设置一下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用XP的最终版在元件库沒有此模型,不过LT的模型有加密处理,也看不到文件內容。
刚才简单看了AD797贴出 ...

楼主跑了,不折腾了。

网友I:
吹过牛比,转脸就跑,边跑回头说:你不会看datasheet,说明你是菜鸟。。。

来看看芯片手册上怎么说的:

原来看英文,只看了前半句话!后半句不看了

后面给出当增益低于10时的补偿方法了,和我去年说的方法,基本上一摸一样:

后面还有人根据手册上的原理简图,用2N3904代替所有N管,3906代替所有P管,1N4148代替所有二极管:

后面还有人给出【宏模型】,如果没猜错的话,有些同志是看不懂这个模型的语句的。

高手如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吹过牛比,转脸就跑,边跑回头说:你不会看datasheet,说明你是菜鸟。。。

你这一说,把我吹上天了,读英文能这么精确断句?只看见前半句看不到后半句。我英语挺烂,你这一说我都骄傲了!

没看到我上面帖子说  本人学自动化的  但我用高速运放  从不干补偿这事  拿来就用 爽的很 性能大大的好 稳得一比

宏模型?不好意思,虽然我贴的模型语句,严格说可以说本人也看不懂,我除了去年看过一个阶跃二极管,想修改不成功之外,我从来不看模型文本,在orcad中直接导入生成库模型,直接使用,爽的一比。

做设计,真简单!

网友A:
你那个补偿方式,ti的运放权威指南上都有。
1、反相端接rc到地,叫超前滞后补偿。
2、克服反馈网络杂散电容,有补偿衰减器。
3、克服运放输入电容,有超前补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这一说,把我吹上天了,读英文能这么精确断句?只看见前半句看不到后半句。我英语挺烂,你这一说我都骄 ...

你这个人头脑很聪明,但有时候会因为聪明而发飘,忘乎所以,沉浸在自吹自擂中,忘记了观众懂行与否。

你的真实深度,也就是听说过几个概念,仅此而已,说难听点就是懂点皮毛,为了弥补此缺陷,只能靠吹来显的厚重一点。

所以你的观众,只能是叶先生这样的初学者。在其他人跟前吹,就特别蠢了。
模仿你一句话:吹牛比,真简单;做设计,很困难!(抄板的除外!)

网友A:
你水平高不高需向网友证明.水平深不深,这个论坛有很多教授。贬低我,你也水平高不了。这个论坛我回复网友的问题我已做了最大努力,把自己学的理论,实践尽可能表达出来,温故而知新。我水平比你低那又怎样呢。赶紧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吧。

网友C:
就是那RC网络闹得

去掉

有意思,我试了一下,如果模拟电源部分由于不良PCB布局引起的寄生电感,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也会震荡。。。。震荡频率大约40M

如果模型准确的话,也许你的这个震荡 就可以解决了,下面给你做个参考,不确定结果的正确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人头脑很聪明,但有时候会因为聪明而发飘,忘乎所以,沉浸在自吹自擂中,忘记了观众懂行与否。

你 ...

我前面说了,论坛分(chui)享(niu)很正常,确实是个人经验和看法,你认为我自吹自擂我也没办法。

我恰恰分析了现代模拟应用工程师的困境,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不值钱,模拟应用工程师都不应该作为个专门的岗位了,或者模拟应用工程师应该跟关注与产品的整体,甚至关注市场。

曾经的模拟工程师的工作已经分成了 模拟IC工程师和模拟应用工程师,模拟应用工程师已经没有多少发挥的空间,用好芯片,用好工具就行了。

我曾经搞过超声相控阵,我看到比较早的书上,做这个系统是个非常复杂的事,仪器体积也很庞大,但是,现在,只要两三百元的一个芯片,8路前级+ADC全搞定,就是指甲大的一个芯片,想搞64路,换成16路的芯片4片就行,同样发射部分也一样,信号处理和显示成像就完全到PC或者DSP或者FPGA中去了。就是这么简单。

去年有人找过做微波流量计,我一调研,毫米波的方案已经到了一片芯片解决的地步!  这是因为汽车行业甚至无人驾驶的概念流行,需求和投入变大的原因,厂家都能搞出来,芯片也很便宜,评估板上正面电路,反面天线。

所以,只要想一想,模拟应用工程师,随着IC的进一步发展,还能做什么?  换个角度,做产品容易了,模拟工程师跟应该关心应用,关心产品。

至于我个人,目前为止,从直流到数十兆的范围,收-发系统样机,本人有完整的经验,也就是一个人可以全搞定,从电路到软件,甚至焊接(BGA除外)。不过不挣钱的话,我也懒得搞,现在缺挣钱的路子、机会。没啥好机会,技术也懒的做了。  至于更高更高更高的频率,本人有参与的经验,比较大的系统,分工很细,由于一些原因,没法吹牛。 不过前级后级有专门的体量庞大的IC单位做配套,个人太渺小,用不着你。这方面你参考想想手机就行。

《劝学》里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工程师什么做事,应该从这句话中能明白点东西。这是本人一贯宣传的理念。理解原理,用好工具。

有的人长于做糸统,有的人长于部件,长于细节。专注于不同位置而已。术业有专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前面说了,论坛分(chui)享(niu)很正常,确实是个人经验和看法,你认为我自吹自擂我也没办法。

我恰 ...

这么长一大段叙述,只有一句是大实话:

就这一句大实话,逻辑还搞反了:说是因为没有市场,导致人家没有机会,不做技术了

正确的逻辑是:因为你没有技术,所以你没有机会、路子。

任何一个职业的人才,都是金字塔形状的,或者说符合二八法则、三七定律,以硬件工程师为例,混的好的也就是20,30%左右,像小7就混到了金字塔塔底,所以上面一段非常悲观的叙述,意味着小7 要/已经 转行不做电子了,例如去卖楼了,这是眼高手低,只会吹牛的必然结果。

网友I:
至于所谓的收发机、相控阵,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中科院擅长做的东西,而小7在里面混过几天,手里头必然会有点资料,所以人家说可以软硬通吃,一个人能从头干到尾。

我以前在某研究所也待过几年,那儿是做“君用”芯片的,但是我就没有小7的勇气,说自己精通SOC、DSP、数模混合芯片设计,尽管我手里也有资料。
因为碰到内行的,问两个技术细节,吹牛的话立马就露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么长一大段叙述,只有一句是大实话:

昨天晚上玩google earth玩到三四点,刚才做着梦,被朋友打电话喊醒,他们找投资人投了个时髦的消费仪器,催着让找个方案开干,但我不太看好这个东西。
机会经常有,就是不太好而已。

我在论坛都是实话,挣钱也是实话,不挣钱也是实话。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技术上自大的人才觉得技术比市场比机会比平台重要。

如果你搞过JY芯片,就知道搞很高很高很高频率的南京某芯片所和石家庄某芯片所,如果那个所的人离开那个平台,基本p都不是,材料、工艺、市场等都是特有的。这不是互联网写个代码,工具只要一台笔记本就行,而现在互联网这么火,互联网的企业有到处都是。

虽然我说自己是硬件工程师,但实际我的工作现在从不是以硬件为主,甚至我完全可以不做硬件。做做理论分析,做些试验,分析数据,写写报告就行了。

本人通吃,我早就说过了,以前我说是多面手,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至于所谓的收发机、相控阵,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中科院擅长做的东西,而小7在里面混过几天,手里头必然会有 ...

本人从来不说我精通什么,也确实本人不精通啥,但本人懂的挺多,这个懂当然不是只了解个概念,而是已经内化、能用的地步,本人不精通,只是善于解决问题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昨天晚上玩google earth玩到三四点,刚才做着梦,被朋友打电话喊醒,他们找投资人投了个时髦的消费仪器, ...

你继续吹,我先去码字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本人从来不说我精通什么,也确实本人不精通啥,但本人懂的挺多,这个懂当然不是只了解个概念,而是已经内 ...

他没这种视野,不在一个频道。有口水战风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RC网络闹得

去掉

运放的输入电容3pf,反馈电阻3k,3k。极点也在35M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他没这种视野,不在一个频道。有口水战风险。

我和你们三个(包括H大师),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反之,我要和你门三个在一个频道,我就不正常了。

哈哈,似乎还有我,看来我多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和你们三个(包括H大师),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反之,我要和你门三个在一个频道,我就不正常了。
...

哥们别激动。
偶尔在运放稳定性上有所交集,是可以理解的。
小行星不是撞地球,导致恐龙灭绝吗?
你继续吹,我没意见。说多了,又说别人封杀你。我都笑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哥们别激动。
偶尔在运放稳定性上有所交集,是可以理解的。
小行星不是撞地球,导致恐龙灭绝吗?

我和奸诈小人之间,不可能有交集!!!

不然,我天天拍张眉和H大师的马屁就行了,拍十几年马屁,我起码能在21论坛弄个一官半职了,例如巡查员之类的。

可惜,这不是我的个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们三位(包含x大)真有话聊,刚才在外头吃早餐,旁辺三位老太婆话讲个不停互相你一句我一句的还可以三个人 ...

这种运放是用在超声波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和奸诈小人之间,不可能有交集!!!

不然,我天天拍张眉和H大师的马屁就行了,拍十几年马屁,我起码 ...

跟你聊天真累。等你找到我想当版主的证据再说吧。你现在可是版主身份,再打压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驱动什么的不清楚,反正比一般运放大很多。还不清楚设置Rbias的用意,SHDN脚可以被逻辑闸控制。严格來说 ...

这个是mc14573运放的引脚图,里面有电流设定脚。

通向电流镜的设定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电容3pf,反馈电阻3k,3k。极点也在35M左右。

是的   我前面的图有问题

shutdown没有串联电阻,串上以后仿真就没有问题了。

我用的自带模型无法打开,不确定有没有把寄生电容写进去了,ADI官网提供psice模型看样子是有写。

* Version 2.0 Copyright © Linear Technology Corp. 10/19/04. All rights reserved.
*
.SUBCKT LT1739 4 3 17 20 18 5 6
XOP1 4 3 17 20 18 5 6 LT1794_MD
.ENDS LT1739
*
.SUBCKT LT1794_MD 1 2 3 4 5 8 9
*
* input stage
GSW1 2 119 POLY(2) 812 99 2 119 0 0 1e-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2.56e-6
GSW2 1 119 POLY(2) 813 99 1 119 0 0 1e-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2.56e-6
RGSW1 2 119 1.0000e+011
RGSW2 1 119 1.0000e+012
CIN 1 119 3e-13
CIC1 1 99 2.7e-12
CIC2 119 99 2.7e-12
GRIN 1 119 1 119 1e-12
Q1 11 119 13 Q1
Q2 12 111 14 Q2
*************************
* phantom supply of diff. pair
*RC1 3 11 3.6748e+002
*RC2 3 12 3.6748e+002
EPAIR 133 4 3 4 1.0
RC1 133 11 367.48
RC2 133 12 367.48
*************************
RE1 10 13 77.382
RE2 10 14 77.382
C1 11 12 2.069e-12
*
**********************************
* slew rate incl. bias control
IEE 350 4 DC 0.0051427
GSR 350 4 11 12 9.1209e-5
RIE 350 4 1000
SIE 350 4 812 99 Sshdn
.MODEL Sshdn VSWITCH(RON=1 ROFF=1E12 VON=-0.5 VOFF=-4.5)
GIE 4 10 POLY(2) 350 4 365 99 0 1.0E-3 0 0 3.874E-4
***********************************
*
D1 4 10 DX
GA 60 99 11 12 0.0027212
*
* noise sources
FRI1 99 1 VRI1 1
VRI1 101 0 DC 0
RRI1 101 0 26449
FRI2 99 2 VRI2 1
VRI2 201 0 DC 0
RRI2 201 0 26449
GR 99 60 605 606 4.3573
IR1 0 605 DC 1
IR2 0 606 DC 1
DR1 605 0 DR
DR2 606 0 DR
*
* common mode rejection
GCM1 99 20 POLY(2) 1 99 119 99 0 0.0005 0.0005
RCM1 21 99 1000
RCM2 20 99 1000000
LCM 20 21 0.0019768
ECM 111 1 20 99 1.7783e-5
*
* frequency shaper
RP1 60 99 10000
CP1 60 99 2.6526e-13
GP1 99 61 60 99 0.0001
RP2 61 99 10000
CP2 61 99 2.6526e-13
GP2 99 6 61 99 0.0001
*
* output stage
R2 6 99 1000
*
*************************************
* 1st pole incl. bias control
C2 6 37 7.7e-12
RSC2 37 7 0.01
GC2 6 7 POLY(2) 37 7 365 99 0 0 0 0 146
**************************************
*
GB 7 99 6 99 398.95
R01 7 99 1.3741
R02 7 50 0.1
R03 50 51 0.36277
GSW3 51 5 POLY(2) 812 99 51 5 0 0 1e-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2.56e-6
RGSW3 51 5 1.0000e+010
R04 5 99 5937900000
VC 53 50 DC 0.892
VE 54 50 DC -0.892
DC1 53 55 DVC
DC2 55 56 DVC
DE1 57 54 DVC
DE2 58 57 DVC
GVC1 3 56 3 56 1.0E-4
GVE1 4 58 4 58 1.0E-4
GVC2 3 55 3 55 1.0E-5
GVE2 4 57 4 57 1.0E-5
*GVLP 99 60 56 3 1.0000e+000
*GVLN 99 60 58 4 1.0000e+000
GVLP 99 6 56 3 1
GVLN 99 6 58 4 1
ECLP 91 0 7 50 13.131
ECLN 92 0 7 50 13.116
DCLP 91 90 DX
DCLN 90 92 DX
VLIM 90 0 DC 0
FB 7 99 VLIM 41.598
*
********************************
* output clamp diodes
DCLAMP1 5 3 DX
DCLAMP2 4 5 DX
********************************
*
* supply characteristic
EGND 99 0 POLY(2) 3 0 4 0 0 0.5 0.5
*
***********************************
* bias control of quiescent current
FIP 3 4 POLY(1) VSHDN 1.0E-4 39
***********************************
*
GPC 31 0 7 50 10
DPC1 3 31 DVC
DPC2 32 4 DVC
RPC1 31 32 1.0E6
RPC2 31 33 9.7531
EPC 33 32 3 4 1.0
*
**********************************
* internal biasing circuit
* as shown in datasheet
RSHDN1 8 360 1600
DSHDN1 360 361 DX
DSHDN2 361 9 DX
Q3 362 361 360 QSHDN
RSHDN2 362 363 800
Q4 364 9 363 QSHDN
VSHDN 364 99 DC 0
* decoupled scaling factor
* Rshdn=24.9K => factor=0.0
* Rshdn=136K => factor=1.0
FSHDN 365 99 POLY(1)VSHDN -217.94E-6 1.0
RSHDN3 365 99 5693.4
DSHDN3 366 365 DX
VSHDN2 366 99 DC 0.6
***********************************
*
* shutdown stage
*
IREF 99 801 DC 0.00042
RREF 801 99 1000
GDIS 99 803 8 801 -0.012
RDIS3 803 99 10000
VDIS2 804 99 DC -0.08
VDIS3 805 99 DC -4.921
DDIS2 803 804 DVC
DDIS3 805 803 DVC
EDIS 810 99 803 99 1
RDIS5 810 812 7222.2
RDIS6 812 811 2913.4
DDIS4 811 810 DVC
CDIS3 812 99 1e-9
EDIS2 813 99 POLY(1) 812 99 -5.0 -1.0
RDIS7 813 99 1000000
*
.MODEL DX D(IS=8.2592e-16 RS=0 XTI=1 CJO=0 IBV=1e-10 TT=0)
.MODEL DVC D(IS=8.2592e-16 RS=0 XTI=-2.1 N=0.1 EG=0.1 CJO=0 IBV=1e-10 TT=0)
.MODEL Q1 NPN(IS=9.807e-16 BF=18141.6 XTB=-2.6591
+ XTI=2.96146 KF=5.1213e-15)
.MODEL Q2 NPN(IS=1.0197e-15 BF=54424.7 XTB=-4.9531
+ XTI=3.03854 KF=5.1213e-15)
.MODEL QSHDN PNP(IS=1.3e-15 BF=500)
.MODEL DR D(IS=8.2592e-16 KF=1.3365e-18 RS=0 XTI=1 CJO=0 IBV=1e-10 TT=0)
.ENDS LT1794_MD
*

楼主:
先逐一感谢各位热心相助,
@
叶春勇
  @
lfc315
  @
king5555
  @
xch
  @
AD797
  @
zyj9490
  @
xukun977
   @
xmar
   @
syh2431
   @
Siderlee

这是列入今年研发计划的项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没跑,没法跑。
这些天仍然在做各种实验,太杂,没法一一写出来。
人已经疲了,也换了思路(准备换其他芯片),还在酝酿。
周末到了,需要处理家务、杂事。
所以没有说话。

这些天,按照各位的建议,做了各种实验。包括:
在各个位置加 RC 补偿,加纯 C 补偿,
反相端与地,反相端与输出端,同相端对地,输出端对地,
10Ω+1000p100Ω+270p10Ω+270p,100 Ω+20p,
纯电容,20p,270p,1000p,
G =1,G=10,100Ω 级别,几 K 级别,
基本上,排列组合,几十次实验,不敢说“无一遗漏”,但确实够多的。
芯片,先后换了LT1739、LT1794、LT6300,它们几个是一家子。

但振荡依旧,没法消除,
即便是最简化的反相放大器,而且输入信号接地。

(多说一点现象:换用 LT6300,在头几十秒,即使没有加任何补偿,振荡幅度只有 30mVp-p,似乎改善很多,
但几十秒后,振荡突然加剧到 5Vp-p,频率没有进一步测量,估计是1MHz,此前别的芯片出现过。)

71层 @
Siderlee
发现的现象,和我这些天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即便电路已经最简化,即便输入信号固定为零,在我的 PCB 上就会振荡。

折腾大概 20 天了,

这个项目叫“电化学工作站”,之前已经做过两版。
这个位置的芯片,以前用过 BUF634,LMH6321,都是单位增益的 buffer,都很成功。
这次需要扩展功能和指标,重新设计。要用两路,所以选了 LT 这几个型号。

今天起放弃 LT 这几个型号。改用 AD8397 试试。

网友M:
那个专家才懂的XX裕量呢?

网友I:
我晕。。。

第一,你们老板亏大了,个把月调试一个电路,,,,一般老板要开除的。

第二,单位增益缓冲器如BUF634等,是两级跟随器,这个东西没有稳定性问题,和顶楼所用的【未完全补偿放大器】,差别大了去了。

我们老板已经亏习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逐一感谢各位热心相助,
@叶春勇  @lfc315  @king5555  @xch[/ba ...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换芯片是最明智的。

但你之前的测试完全是乱试,完全是瞎猫抓老鼠的方法。

第一步,输出不要断开,先接一个50欧姆负载电阻。
第二步,输入端接地。
第三步,去掉所有的补偿!
第四步,Rf选1k欧姆电阻。
第五步,Rg选100欧姆,从放大倍数10倍起,观察波形,看是否稳定。
第六步,如果不稳定,逐步减小Rg,如75欧姆,50欧姆,25欧姆,……,看看什么时候稳定。

以上实验,半小时搞定。

补充:示波器最好用50欧姆输入,用同轴连接线,如果不具备,电路输出串一个电阻(比如100欧姆)再接普通探头,接示波器高阻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换芯片是最明智的。

但你之前的测试完全是乱试。

帮板凳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逐一感谢各位热心相助,
@叶春勇  @lfc315  @king5555  @xch[/ba ...

能否告知,你的频率最高多少,输出电流最大多少。

前面AD发出的波形,最高频率是100KHz,经过这个buffer输出,电流最大300mA。

网友A:
这个运放扩流电流。
没想到你的最高频率并不高。这个应该也是可选方案

谢谢。不过,这个图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还是不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你的PCB就知道布线是失敗的,频率高且大电流,芯片电源旁路电容位置必須靠近接脚,每个V+丶V- 脚都要专 ...

这样布线如何

网友N:
to LZ:

建议仔细看一下LT1739器件手册的补偿部分,而相关的还可以参考下帖:

运放电路稳定性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0802-1-1.html

网友N:
“稳定性”不仅涉及到具体器件及其应用,且还涉及其应用“背景”——譬如供电和布线等。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逐一感谢各位热心相助,
@叶春勇  @lfc315  @king5555  @xch[/ba ...

运放电路设计,你会预留什么焊盘,来解决可能碰到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玄德,连接地盘都悬空了。又加上电源旁路丶退耦不良。加上in和out线路耦合。再加上沒有增益补偿。再加上 ...

我不用的运放是这么处理的

不用这样处理是错的吧。输出不定型。

网友A:
我比对了下,跟运放权威指南不一样。我上面的图,以前都是这么搞的。
@zyj9490

只认可下面二种。

网友O:
爬个楼梯看看 好繁琐哇!!!

网友P(2020-06-09):
运放的稳定性可以通过1/F(s)来判断,当开环增益以-20dB/10倍频(相对1/F(s))通过时稳定的,你上面的图设置的极点过低,200MHZ GBW, 以20MHZ作交越频率,上面补偿回路增益不够(在20MHZ点几乎没有提升,因为前面的低频极点造成衰减过多),要么把100R 改成100K , 电容改成474,并联的电阻改成20K , 输入端电阻2K,  因为零点和极点很近,满足了开环增益以-20dB/10倍频(相对1/F(s))通过,这样是不会自激了,但实际上你那样补偿的电容意义何在?
不如把100R去掉,短路它,把电容改小到1P,  上面并联的电阻改到5K以下,因为你这个运放频率高,要设置高的极点保证1/F(s)和开环增益的交点处是-20dB/10倍频斜率,输入端的3K电阻改成200R,都改小,上面并电容的目的是为了补偿输入端分布电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