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选型问题

楼主(2020-04-07):
我需要一款微功耗(微安级的),4路运放,工作温度高温125℃,找了好久没找到,查了下TLV2324技术手册工作温度-40~85℃,高温达不到要求。请问哪位大咖有推荐的吗?谢谢了!

网友A:
http://www.ti.com.cn/zh-cn/amplifier-circuit/op-amps/products.html#p480=4;4&sort=p1typ;asc
排在前面的这几款不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zh-cn/amplifier-circuit/op-amps/products.html#p480=4;4&sort=p1typ;asc
排在前面 ...

谢谢谢谢!!

网友B:
工作温度是环境温度吗?如果不是,去ti adi的网站那不是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