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晶振选择与看门狗操作

楼主(2020-04-07):
1、ML51必须使用有源晶振吗,参考开发板晶振到P5.2\P5.3串联了两个电阻,也是必须的吗?
2、软件看门狗有示例程序能指导一下吗?
都打样了,发现要用有源晶振,新唐的初次接触,细节问题请各位技术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内部也是有振荡器的。

网友A:
基本上用不上外部再挂晶振吧,难道内部振荡器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B:
不知道,参考N76E003的经验不需要晶振可以跑

网友C:
1、ML51必须使用有源晶振吗,参考开发板晶振到P5.2\P5.3串联了两个电阻,也是必须的吗?
不须外挂晶振

2、软件看门狗有示例程序能指导一下吗?
ml51 bsp里面有看门狗代码

楼主:
谢谢各位了,跑串口数据,数据包比较长,总有错码(主频24000000,通过分频匹配试验是否解决),用晶振减少错码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用不上外部再挂晶振吧,难道内部振荡器满足不了需求?

串口通信,需要11.0592MHz的频率,24M的数据包错误率太高,所以用晶振,当然分频修正也是可以,但是修正的不知道怎么搞
     哪位有分频修正的程序分享一下,感谢!

楼主:
1、有新唐技术支持一下,用ML51内部晶振,需要得到11.0592MHz,怎么修正?手册中只是提到分频时钟除频
下面是系统频率FSYS 计算公式
当 CKDIV = 00H时, SYS OSC F = F
当 CKDIV = 01H ~FFH时. 2× CKDIV

CKDIV = 0x01时应该是12MHz,但是运行发现,并没分频,

2、掉电存储开始地址怎么确定,必须是0X3900吗
#define ADDR_BASE 0x3900
#define FLASH_L_LOW                        ADDR_BASE+1
#define FLASH_L_HIGH                ADDR_BASE+2
#define FLASH_H_LOW                        ADDR_BASE+3
#define FLASH_H_HIGH                ADDR_BASE+4

请指导,感谢!

网友D:
这里基本上都是卖东西的,大部分都是管杀不管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基本上都是卖东西的,大部分都是管杀不管埋的.

网友A:
可以参考N76E003的修改内部晶振主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