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的加热盘上有个划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4-07):
应该不影响

网友B:
应该不大,可以用
实在不放心,弄个油漆笔涂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也希望如此。但以前有广告说什么这个涂层是特意加的,有多少多少技术含量,值多少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如此。但以前有广告说什么这个涂层是特意加的,有多少多少技术含量,值多少多少钱…… ...

广告里的说法不可全信

我发现我忒佩服你了,涂层说的是做饭的锅里面一层搪瓷,不是说的加热盘,加热盘就是个铝合金封的加热管。你就是把那个砸出坑只要加热管没有断,你随便使用,最多锅体底部接触不好煮夹生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忒佩服你了,涂层说的是做饭的锅里面一层搪瓷,不是说的加热盘,加热盘就是个铝合金封的加热管。你 ...

本来你说得有道理,但是当商家吹得太玄的时候,我也有点糊涂了。
刚才我又检查了一下这个商家的广告,幸好他没拿这个涂层做**,否则我肯定退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