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指手画脚外行的领导你该怎么办

楼主(2020-04-07):
相信大家在工作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外行的领导,如果这部分人有自知之明的,他们多会放手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自己搞;但偏偏就有一部分外行领导,出于各种原因对我们指手画脚,搞得人心里非常郁闷。为此不知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是如何应对的?欢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点评):
妄议中央

网友B(点评):
佛系就好 放宽心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兄台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就事论事

网友C:
领导因为职位比你大,所以无法得罪,只能委婉的多敷衍多请示,说您说的对,我适当改一下但是其实没改啥,如果你能力强不怕失业,就无所谓了,据理力争强势回击

网友D:
要想出绩效就要按照自己想法来,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行

网友E:
重大决策开会讨论(就说口说说不清楚),会后群发会议纪要。然后,让现实教育他。有几次打脸的,正常智商的就都懂了。实在是教育不过来的,有问题习惯性甩锅的,那就“惹不起躲得起”咯。

网友F:
如果是那种只是图个嘴上爽的领导,比较好办,给他面子,最终怎么干,还是你说了算。
如果是那种,控制欲比较强的,就按照他说的办,干不好,你不担责任。
如果是那种控制欲比较强,还要别人担责的,那一定要说清楚。估计最终解决是离职

网友C(点评):
很多人为了不离职,都忍气吞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那种只是图个嘴上爽的领导,比较好办,给他面子,最终怎么干,还是你说了算。
如果是那种,控制欲比 ...

可惜后者居多呀!

网友G: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有机会整他一下~

网友H:
我是乙方,给甲方做东西。明明可以给甲方省好多钱,省好多人工成本,我这里的成本只增加一丢丢,几十块而已,甲方不同意,非要弄个外部控制盒,这个控制盒一万多。。一条生产线好几百个。。不知道脑袋咋想的。。。能省下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方案。。就因为我是干活的。。人家是甲方。。是领导。。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我也很绝望。。又不是我掏钱。。想怎么搞 就怎么搞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是乙方,给甲方做东西。明明可以给甲方省好多钱,省好多人工成本,我这里的成本只增加一丢丢,几十块而已 ...

往好了说,也许有你看不到的功能在里边,可能节省了物料成本但是提高了测试、维修成本、降低了良品率,或者稳定性、未来的可扩展性方面的考量或者是行业惯例,你客户的客户要求他们这么做。。。总之,可能是有你看不到的其他信息。。想起那个段子:某香皂厂为了解决包装空盒问题,请了高知研究,花了很多钱做了个复杂的非接触测量系统;而有人提出用电风扇吹就能把空盒吹出来。仅解决当下问题,的确是电风扇吹最省钱。但考虑到扩展性,比如这个研究出来的防空盒的系统可以很方便地用在其他类似的但是重量更大的产品上(风扇吹不动了,或者不方便用风扇的场合),可能高知的做法就是更好的选择了。

往不好了说嘛,可能领导采购有回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往好了说,也许有你看不到的功能在里边,可能节省了物料成本但是提高了测试、维修成本、降低了良品率,或 ...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过我心里就是难受。。我甚至有种想自己掏钱 把这个功能实现的想法。。到时候把板子甩在他们领导脸上。。看吧 我又为你省了好多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过我心里就是难受。。我甚至有种想自己掏钱 把这个功能实现的想法。。到时候把板 ...

做生意要看利润的。开源和节流两个之差才是利润。如果多花1W,让产品显得很有技术含量、高大上,客户愿意多花2W,那就是多了1W的利润。还你你不干?

网友I:
好问题,值得讨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是乙方,给甲方做东西。明明可以给甲方省好多钱,省好多人工成本,我这里的成本只增加一丢丢,几十块而已 ...

这你就年轻了,人家有利益输送,你还断人财路?

网友K:
这种问题本人遇得多了,

尽量修炼更高的底气,采取各种手段反击,

否则只能忍气吞声,伤害自己。

楼主:
@21ic小喇叭 这个话题讨论可以加家园币吗?

网友L:
可以幽默的教导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抽屉里放把菜刀,没事拿出来看一看

哈哈  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抽屉里放把菜刀,没事拿出来看一看

然后,被调到食堂切墩儿了。。。

网友N:
可以说出你的想法,实在不行,就按照他的来办吧,出了什么问题他负责吧。

网友O:
一次错可以理解,三番五次瞎指挥就说明领导垃圾,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我是乙方,给甲方做东西。明明可以给甲方省好多钱,省好多人工成本,我这里的成本只增加一丢丢,几十块而已 ...

没东西怎么捞钱,你不能把别人吃回扣的路子给改没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