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95F】+8.DIY拓展6:我要玩触控了第三步

楼主(2020-04-07):
添加高灵敏触控库到自己的工程项目中
将高灵敏度的Lib库,具体位置:赛元SC95F\SC95F8X1X触控资料\SC95F8X1X高灵敏度触控资料\触控库及使用说明\T1 复制到自己的项目中,这里我复制到代码工程\高灵敏触控工程目录下。

楼主:
打开lib文件,将刚才使用TouchKey Tool Menu软件生成的S_TouchKeyCFG.h文件,将lib库中的就行替换。

楼主:
在keilMDK中新添加一个Touch分组,在该分组下添加S_TouchKeyCFG.c 和SC95F8X1X_HighSensitive_Lib_T1_L_V0.0.2 文件。

楼主:
Main.c 中引用SensorMethod.h头文件,至此,高灵敏度触控库的添加完成。

网友A:
这个IC 触摸效果如何,能做镜子灯用吗,感应距离大概20mm左右,中间介质有亚克力,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 触摸效果如何,能做镜子灯用吗,感应距离大概20mm左右,中间介质有亚克力,玻璃 ...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感应距离大概20mm左右, 好像赛元他们有隔空演示版,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