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处理的问题,求大神解答一下啊~

楼主(2020-04-07):
现在只有一组数据见附件,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电势,存在噪声和不等为电势,能通过软件仿真处理(滤波放大什么)这组数据么,最后处理后的数据是要输入到单片机(STM32)进行采集。求大神解答,这个要怎么仿真呢

@zyj9490 :o,这样,那我这个如果要做出一个实物电路来的话,可以按你说的那样做么,还有我需要怎么做啊..用什么软件做啊
@zwx1777 :滤波器设计很成熟了。
@zwx1777 ,数字带通滤波器是用程序实现,模拟滤波器用电路实现。
@zyj9490 :谢谢,那这个数字带通滤波可以做电路么,或者可以通过其他东西实现么
搞一个数字带通滤滤即可,先用模拟滤波器搞出个带通传递函数,再用双线性变换从S哉转化成Z哉,也就是变成Z哉的传递函数,这样可以做差分方程了,再用差分方程编写滤波程序了。
感谢分享,奖励您5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A:
STM32 可以用DSP库里面的FIR滤波器库,用matlab 产生20个数值系数,matlab 缩放到16位整型

#define  DSP_ASM
#include "fir.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sp_asm.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m32_dsp.h"

int32_t fir_out[Counter_point];   /*filter output vector*/

//typedef struct {     //DSP库中的定义
//  uint16_t *h;      //滤波器系数数组指针
//  uint32_t nh;      //系数长度
//} COEFS;

//fir_16by16_stm32( Data_Out,  Data_In, &fir_coefs, Out_Number);/*performs the FIR filtering*/

//第一个参数为输入数组,
//第二个参数为输出数组,
//第三个参数为系数结构体指针,
//第四个参数为输出数组中数的个数。

//1.系数个数必须是 4 的倍数,输出数组中元素的个数必须为 4 的倍数。
//2.输入和系数为16位,输出数据为32位
//3.输入数组中数组元素的个数 N = 系数个数 + 输出数据的个数 - 1 .

//测试:
//输入数组  DATA_In[]={0,1,2,3,4,5,6}   //7个
//系数矩阵 hx[]={111,212,201,212}       //4个
//经过计算 输出的数据应该为
//    3×212+2×201+1×212+0×111 = 1250
//    4×212+3×201+2×212+1×111 = 1986
//    5×212+4×201+3×212+2×111 = 2722
//    6×212+5×201+4×212+3×111 = 3458    //4个

//  (输出数据 >>15) 为原16位数值大小

//窗函数法
//低通
//采样率 2048
//通带截止频率 15Hz
//窗类型:kaiser
//长度 20
//Beta 0.5
//Matlab-》uint16_t
//*/

const uint16_t  coeffici_15HZ[20]={
               1543,   1573,   1599,   1623,   1643,   1660,   1674,   1684,   1691,
     1694,   1694,   1691,   1684,   1674,   1660,   1643,   1623,   1599,
     1573,   154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可以用DSP库里面的FIR滤波器库,用matlab 产生20个数值系数,matlab 缩放到16位整型

#define  DSP_A ...

原谅我还看不懂,这一串程序什么意思啊,,,,真小白..,我是想做一个仿真再做一个实物的电路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谅我还看不懂,这一串程序什么意思啊,,,,真小白..,我是想做一个仿真再做一个实物的 ...

你这个excel的数据,是取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excel的数据,是取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应该算是交流信号,一个随角度(时间变的时候角度也会变,符合余弦的那条线)变化的输出电压,因为测试时存在偏置电压,所以基准线不在原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算是交流信号,一个随角度(时间变的时候角度也会变,符合余弦的那条线)变化的输出电压,因为测试时 ...

优化的程序看不懂,可以使用浮点数。把原理搞懂再说,这些整数运算是在浮点数运算基础上的优化算法。
目前你是要搞懂程序,优化部分,看懂浮点运算程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的程序看不懂,可以使用浮点数。把原理搞懂再说,这些整数运算是在浮点数运算基础上的优化算法。
目 ...

这是哪方面的知识啊,我要怎么入手啊,这个仿真的话是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哪方面的知识啊,我要怎么入手啊,这个仿真的话是用什么软件呢 ...

仿真软件,excel就可以了,你的系数才20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excel就可以了,你的系数才20阶

ang,我又查了下资料,因为我这个采集的数据是一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现在输出的为一个交流波形,想要做一个电路转换为方波,最后要做出一个实物,然后输出进单片机计数。因为还算小白现在还不懂这个信号处理电路的是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入手

楼主:
自顶,感谢小喇叭的推荐。
又查了下资料,因为我这个采集的数据是一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现在输出的为一个交流波形,想要做一个电路转换为方波,最后要做出一个实物,然后输出进单片机计数。因为还算小白现在还不懂这个信号处理电路的是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哪方面的知识啊,我要怎么入手啊,这个仿真的话是用什么软件呢 ...

<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const int BL = 20;
const uint16_T B[20] = {
     1543,   1573,   1599,   1623,   1643,   1660,   1674,   1684,   1691,
     1694,   1694,   1691,   1684,   1674,   1660,   1643,   1623,   1599,
     1573,   1543
};</font>

你这个的确是matlab生成的,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的确是matlab生成的,一模一样的。

额,matlab生成的数据?不会的,我亲手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matlab生成的数据?不会的,我亲手测出来的

把你第二列的信号fft一下,除了直流,还有这个频率f= Fs*15/8192 这个信号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第二列的信号fft一下,除了直流,还有这个频率f= Fs*15/8192 这个信号比较强

...

是啊,有一个是电机的一个转速频率..其他就是噪声和直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有一个是电机的一个转速频率..其他就是噪声和直流信号

你这个电机转速是可变的吗,还是检测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机转速是可变的吗,还是检测堵转?

可变的,但是这个数据是定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变的,但是这个数据是定速。

如果用matlab,
第一步,把xls文件导入matlab。
  1. xls=xlsread('d:\ZWX1023-20mA.xlsx')

第二步,把第二列提取出来。
  1. data=xls(:,2)
第三步,DFT分析
  1. V=abs(FFT(data))

分析V,和采样率,确定型号频率。通过做试验分析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确定频率范围。
不过我认为高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谅我还看不懂,这一串程序什么意思啊,,,,真小白..,我是想做一个仿真再做一个实物的 ...

  我已经注释得很详细了,就是FIR库,其实就是底层汇编优化的卷积,你只管输入和输出还有滤波器系数,滤波器系数用matlab 的滤波器工具箱生成,昨晚12点发不了后面的函数,

输入ADC值是
ADC_ConvertedValueTab[]ADC点数取1024+20-1点

最终结果是1024点
fir[out]

         COEFS fir= {(uint16_t * )coeffici_15HZ,20};    //初始化滤波器系数,选择滤波器组

                                 fir_16by16_stm32(fir_out, (void *)ADC_ConvertedValueTab, &fir, Counter_point);

                                                 for(i=0;i<Counter_point;i++)
                                   {

                                    fir_out=(fir_out>>15);      //恢复原值范围

                                   }

如果你要检测电机转速,可能还需要做FFT,用STM32的FFT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注释得很详细了,就是FIR库,其实就是底层汇编优化的卷积,你只管输入和输出还有滤波器系数,滤 ...

那如果是想要仿真后做一个实际电路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matlab,
第一步,把xls文件导入matlab。

频谱分析已经做了,想做一个电路处理这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想要仿真后做一个实际电路出来呢

    这个就是STM32 ADC 采样滤波实际,你不会是个学生把??晕,这样话你需要买个STM32的官方开发板然后买个运放模块,ADC需要个运放做放大和ADC中点电位偏移,这样硬件就行了,或者还需要一个液晶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谱分析已经做了,想做一个电路处理这个数据

提取交流信号用高通呀。如果把转速信号的上限下限频率找到,可以做带通。这个是模拟硬件思路。
你可以自己百度下。
数字信号的处理,就是频率分析,把直流去掉,找能量最高的就可以了。

网友C:
难道是测不平衡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想要仿真后做一个实际电路出来呢

你搞的系数是数字低通滤波器的系数,不对呀。你是要提取交流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谅我还看不懂,这一串程序什么意思啊,,,,真小白..,我是想做一个仿真再做一个实物的 ...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其实没前面高手们想的那么复杂吧。

直接用一个窗口宽度为39个数据的移动平均就可以了。
数据中的噪声很明显是有周期性的。

下图橙色线为滤波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其实没前面高手们想的那么复杂吧。

要去直流的。取交流信号。

网友:
不懂,围观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excel的数据,是取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明显有一个直流分量,低频分量,高频分量。

网友F:
是不是有两路类似信号?是个测量旋转的格雷码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两路类似信号?是个测量旋转的格雷码计数器。

e,是测试旋转计数,但是就一路信号啊

xch
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e,是测试旋转计数,但是就一路信号啊

你这个需要数字动态滤波,也就是上面发的程序预先存储很多组滤波器系数,不同的转速传感器波形会带不同频率的杂波,先用FFT预测出大致的基频在什么频率,然后选择邻近的低通滤波器系数,这样可以滤出来一个很漂亮正弦波,通过计算正弦的过零穿越计数,可以得到精确转速频率,FFT精度是不够得

@雪山飞狐D :那个再问一下,这个程序的编写是用matlab么
@zwx1777 :恩恩,好的,谢谢大神
@zwx1777 :STM32F103 , 用它的FIR库和FFT就行
谢谢大佬的耐心讲解,确实还是学生一枚,那这个程序做完后要用什么来实现呢,单片机还是FPGA或者是其他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e,是测试旋转计数,但是就一路信号啊

@zwx1777 :PWM频率是固定的,应可以做一个高阶的模拟滤波器,通带以PWM频率作考量点。
大神能把这里的步骤说一下么,我先试着学一下
@zyj9490 :1阶RC就可以看上去很漂亮了。
这样的信号,基波与毛刺频率相差很大,应可以高阶的带通滤波器模拟可以处理的。

楼主:
啊,对就是想做一个电路,处理后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怎么做的啊,这个能做一个实际的电路出来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对就是想做一个电路,处理后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怎么做的啊,这个能做一个实际的电路出来么 ...

用电路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原始信号应该是直流有刷电机的电流信号吧?原始数据中那些密集的毛刺应该是PWM吧?
不如将信号作简单的模拟滤波后由MCU直接做ADC,然后数字滤波,比较,
这样可以简单的就做到自适应阈值。
并且是转速、计数、电流同时获得,可以识别堵转、飞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路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原始信号应该是直流有刷电机的电流信号吧?原始数据中那些密集的毛刺应 ...

e,模拟滤波就是做模拟电路的滤波么,那个MCU,昂,我要怎么学啊,用什么做啊,能做仿真么

@zwx1777 :学机电专业的,也学点电子电路的知识吧?机电不分家的,只不过偏重度不一样而已。
@fzyuan :omg,我的毕业论文的一部分,这是要不能毕业了么,,有没有其他方法啊
而且你周边、同事也没有懂的,那就很难了。
既然之前不是学电子的,那就放弃吧。

楼主:
大佬还在么,这里的步骤能说一下么,想了一下,不做电路也可以,只要能实时处理信号即可,最后有一个转速的显示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