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什么芯片可以检测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2020-04-08):
最好0-10V和4-20ma都带的,各2路输入输出
求推荐,

网友A:
用电阻取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电阻采样送ADC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加个电阻,用ADC采集电压即可,可以选择复旦微FM33L0系列MCU,超高性价比,12位SAR ADC,高精度OPA,20pin 32pin 48pin 64pin均有覆盖,满足各项需求。
QQ:1012327173

网友C:
看这篇博客https://blog.csdn.net/wuhenyouyuyouyu/article/details/8478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