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IC的字节发送和接收字节速率不一样有有影响吗

楼主(2020-04-08):
请问一下,在模拟iic程序中,发现发送字节函数和接收字节函数的传输速率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传输速率不超过最高速率就可以了,即使发送和接收速率不一样。

网友A:
波特率不是由主动时钟控制的吗?要符合器件的时序才行。

网友B:
可以,i2c是同步通信,时钟由主端发起,你改变时钟速率即可改变收发速率。一般情况下收发都是用相同速率

网友C:
不考虑 丢包率 误码率的话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