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保险

楼主(2020-04-08):
电饭锅指示灯不亮,不加热,推测是保险坏了,拆开电饭锅的外壳,找到保险,保险是被白色套管套住的,移开套管,可以看到保险上面的温度标的是172摄氏度,需要更换保险,当然要保证新旧保险的参数一致。
以下是细节图,该保险已经损坏,颜色明显可以看出。
这是新的保险换上后的效果图,原本是压接的,但是需要专用工具,所以采用焊接。换上后正常。

网友A:
温度保险

楼主:
对的 温度过高情况下熔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