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节 EXTI 外部代码中断代码讲解 作业

楼主(2020-04-08):
增加KEY2
bsp_exti.h

#ifndef _BSP_EXTI_H
#define _BSP_EXTI_H

#include "stm32f10x.h"

//KEY2宏定义
#define KEY1_INT_GPIO_PIN      GPIO_Pin_0  //将KEY1对应的PIN宏定义,提高可读性
#define KEY1_IN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KEY1_IN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将RCC.C文件中的APB2 CLK使能形参宏定义

//KEY2宏定义
#define KEY2_INT_GPIO_PIN      GPIO_Pin_13  //将KEY2对应的PIN宏定义,提高可读性
#define KEY2_INT_GPIO_PORT     GPIOC
#define KEY2_IN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将RCC.C文件中的APB2 CLK使能形参宏定义

bsp_exti.c
void EXIT_Key_config(void);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endif /*_BSP_EXTI_H*/

#include"bsp_exti.h"

static void EXTI_NVIC_Config(void) //初始化NVIC,类型为static,只能被EXIT_Key_config调用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配置KEY1 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配置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配置channel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总开关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调用NVIC 初始化函数

        //配置KEY2 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配置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配置channel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总开关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调用NVIC 初始化函数

}

void EXIT_Key_config(void)  //首先初始化GP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定义初始化一个结构体,GPIO_InitStruct的名字可以任意,前面的GPIO_InitTypeDef对应头文件里面的结构体定义,所以格式命名不能随便修改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定义初始化EXTI结构体

        //配置中断优先级

        EXTI_NVIC_Config();

        //初始化KEY1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1_INT_GPIO_CLK, ENABLE);//注意:时钟的初始化要放到GPIO函数初始化之前,否则初始化无效果,也就是说先打开时钟端口才可以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KEY1_INT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端口设置为输入时不需要设置速度

        GPIO_Init(KEY1_INT_GPIO_PORT , &GPIO_InitStruct);  //调用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KEY2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2_INT_GPIO_CLK, ENABLE);//注意:时钟的初始化要放到GPIO函数初始化之前,否则初始化无效果,也就是说先打开时钟端口才可以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KEY2_INT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端口设置为输入时不需要设置速度

        GPIO_Init(KEY2_INT_GPIO_PORT , &GPIO_InitStruct);  //调用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EXTI--KEY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选择GPIO pin作为EXTI线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调用初始化函数初始化EXTI

                //初始化EXTI--KEY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选择GPIO pin作为EXTI线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调用初始化函数初始化EXTI

}

// 1,初始化NVIC 2,初始化相关GPIO

it.c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EXTI0中断函数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LED_G_TOGGL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中断函数执行结束后清除中断标志位,退出中断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EXTI15_10中断函数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LED_G_TOGGL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中断函数执行结束后清除中断标志位,退出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