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使用 HLW8012 功率计量芯片 不清楚怎么连接stm32f103rtc6

楼主(2020-04-08):
我正在使用 HLW8012 功率计量芯片 不清楚怎么连接stm32f103rtc6
HLW8012有两路输出
一个恒定输出功率
另一个可以通过使能切换电压电流输出
但是两路输出都是以脉冲方式输出
------------------------------------
1、输出波形是方波;
2、占空比 1:1;
比如输入1000W 负载,CF 输出频率是220Hz,如果改成输入2000W 负载,CF 的输出
频率则是440Hz
--------------------------
我现在需要连接监测4路 一路总输入 三路控制输出
最少需要有 8脚 接收高频脉冲
他给的推荐为PWM调制口 或者计时器

我对这个地方认识还不够 有些迷茫
不知道怎么选择STM32的io口去接收脉冲
具体研究哪里用哪种脉冲计算方式

希望能解惑 谢谢

奖励50家园币

网友A:
采用外部中断接收就可以了,STM32的基本任意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触发的,所以,这个不要纠结,至于如何连接,看你的HLW8012的供电,一般采用AC降压后供电,如果此类方式,单片机与其TTL电平建议光耦隔离之后进单片机I0口,如果与单片机同一电源5V供电,那可以采用光耦,也可以直接通过三极管转换(安全考虑)也可以的;由于频率不高,所以,外部中断采集脉冲个数足够使用了,至于多少路,你可以通过模拟开关切换的方式,节省引脚(在单片机引脚不够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