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5.25 编译文件输出HEX文件更改地址问题

楼主(2020-04-08):
MPLAB X IDE 5.25 编译文件输出HEX文件更改地址问题
一直都是照着那个目录去开HEX文件 请问这个版本的IDE怎么去设置输出HEX文件的位置呢,找了很多都没找到

恳请大家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A:
可以在你的项目上面点右键, 选那个export hex,就可以导出hex到任意的目录下面去...
默认的是在dist\default\production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属性,post build,加个命令行,copy....想到哪到哪

有截图吗 我没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