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通信 报文解析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一下关于PWM通信,报文解析的问题:
PWM报文:频率1khz, 占空比30%-表示0,70%-表示1
问题:
1.我用STM32 PWM捕获功能,是否可以解析报文呢?
2.如果我向对方发送PWM报文,使用STM32 pwm输出引脚,要注意哪些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2020-04-08):
你可以基于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来解析报文,分别基于上沿和下沿来捕捉,捕捉完后再做解析处理。这个过程最好引入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基于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来解析报文,分别基于上沿和下沿来捕捉,捕捉完后再做解析处理。这个过程最好引 ...

多谢指点,第一个周期的PWM,是不是一定是上升沿开始呢?需不需要软件滤波,这个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第一个周期的PWM,是不是一定是上升沿开始呢?需不需要软件滤波,这个怎么做呢, ...

嗯,对于第一个沿的捕捉,到底上沿还是下沿不是固定的,你可以自己安排。我觉得都可以。
即第一个沿到底是上沿还是下沿问题不大,最终取决于你后面代码的解析规则。

至于滤波,可以让硬件代劳。定时器输入捕捉本身就有滤波功能了。

楼主:
我想弄这么一个电路来捕获PWM,运放跟随,1处还需不需要加PWM整形电路呢?

1586933771(1).jpg (240.87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弄这么一个电路来捕获PWM,运放跟随,1处还需不需要加PWM整形电路呢?

提个建议啊。PWM进入运放前最好先分压再跟随,这样就避免了运放输出轨到轨的问题。同时也减小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同时注意运放的响应速度,避免边沿时间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