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快充芯片的D+为什么要加下拉电阻到地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4-09):
有做电源的大哥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QC、PD都是新兴的智能电源,输出电压可以根据负载的需求而变化。
先默认输出5v,随后与负载通信、握手,负载把自己的电压需求告诉电源,电源随后调整为负载需要的电压值。

通信是有协议的。具体要找手册或规范。
QC协议,主要依靠D+、D-两条数据线上的电压值,排列组合,表示不同的电压需求。

电源端这个电阻,无非就是配合负载端实现协议规定的表示方法,和常见的上拉、下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PD都是新兴的智能电源,输出电压可以根据负载的需求而变化。
先默认输出5v,随后与负载通信、握手,负 ...

这个电阻一般的取值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一般的取值是多少呢

找手册吧,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手册吧,我也不知道。

网上找到份图,这个电阻选了390K,这么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