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点灯实验

楼主(2020-04-08):
pi, gp, IO, GPIO, TI
/*
按键点灯实验
按键,A口0脚输入
led,B口0脚输出
按下亮放开灭
*/
#include "stm32f10x.h"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打开AB端口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jiegouti;//定义gpio结构体
    gpiojiegouti.GPIO_Pin=GPIO_Pin_0;//0号引脚
    gpiojiegouti.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jiegouti.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jiegouti);//设置B寄存器
    gpiojiegouti.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悬浮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jiegouti);//设置A寄存器
    while(1)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检测A口0脚按键输入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按键放开,A口0脚高电平,B口0脚输出高电平,led灭
        els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按键按下,A口0脚低电平,B口0脚输出低电平,led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