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请问F1 可以实现ns级别的延时吗?

楼主(2020-04-08):
想做一个100KHz的移相1全桥,要求移相的角度大约按照1°来逐渐变化,我算了一下大约1°是27ns,不知道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应该是做不到的。stm32f1最高运行频率72MHz,平均每个时钟周期就13.9nS

网友B:
每个时钟周期就13.9nS,   那么 27nS 大约 2 个周期,  精确时间是做不到了, 只能以时钟周期的 13.9nS 为单位的若干个

网友C:
48MHz时钟的,做100KHz移相全桥,周期=480个时钟,实际细分分辨率=1/480。已经远高于你1°的分辨率了。你如果需要非常准确的1°分辨率,则很容易算出,用外时钟=36MHz,实际细分分辨率正好=1/360。
每时钟移相=1°。当然,采用72MHz的,你实际分辨率=0.5°,2单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