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新建项目

楼主:
为甚么我mplab新建项目的时侯没有可以选择的芯片,怎么回事?

网友A(2020-04-08):
截图一下来看看啊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在新建Harmony v3工程的时候,第三步选择所用芯片,All里面没有任何单片机芯片可以选择。都是用的最新的MPLAB X LDE 5.35,以及最新的XC32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在新建Harmony v3工程的时候,第三步选择所用芯片,All里面没有任何单片机芯片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在新建Harmony v3工程的时候,第三步选择所用芯片,All里面没有任何单片机芯片 ...

前一步的时候选择独立工程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