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stm32向电脑发送数据的设想

楼主(2020-04-08):
现在我手头上有个项目需要stm32要在10ms内将8KB的数据发送到电脑上,现有的串口没法达到这个速度,想问能否使用stm32内置的usb模块进行传输呢?
我对stm32的usb这块并不熟悉,有没有哪位大神给个能跑的usb例程+上位机软件呢?

网友A(点评):
奖励50家园币

网友B:
试试 USB CDC 吧

网友C:
不建议用内置USB,PC端驱动可能有问题。
建议:1。沁恒公司  2。W5500网口

网友D:
我上次也试了一下lay板的时候用了USB转串口和内置USB两种电路,上位机能发现设备但驱动不了,后来也没时间调就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也试了一下lay板的时候用了USB转串口和内置USB两种电路,上位机能发现设备但驱动不了,后来也没时间 ...

要重新搞上位机驱动,不同pc驱动不同,而且有的pc根本没有,麻烦。

网友E:
你这个速度要求对于STM32来说有点高了,STM32内部的USB也不见得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