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环电极电导率探头采用什么供电方式好

楼主(2020-04-08):
如图是一个四电极得电导率探头 请问我是不是在1 4两个电流极上施加交变得恒流信号(消除极化) 然后用AD读取23得电压就可以得到溶液得电阻R

奖励50家园币

网友A:
谢谢

楼主:
这里说到了交流恒流信号 那我这个信号可以使用一个正负得方波然后搭恒流电路得到吗 这样对比用正弦波然后再搭恒流电路对电极来说有什么区别有哪位大大知道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说到了交流恒流信号 那我这个信号可以使用一个正负得方波然后搭恒流电路得到吗 这样对比用正弦波然后再 ...

〓◆ 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pdf+书签 ◆〓,新版三发

网友B:
溶液电导率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整个测试系统的频响变化,如果用方波激励而且测量端没有做窄带滤波把基频选出来,可能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