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不能循环输出问题

楼主(2020-04-08):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我需要从外部采集到电压信号,经过采集处理后,通过串口输出给上位机。现在是想用UART2去发送AD转换后的数据。只需要发送数据就可以了。下面是UART相关的配置: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2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DEBUG_USARTx->SR;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 ( void )
{

  int i=0;
float ADval=0;
        USART_Config ();
        SysTick_Init ();

        AdcInit();

        Set_Adc(ADC_Channel_6);
        LED_ON;
        Delay_ms(10);
        while(1)
        {
                for(i=0;i<3;i++)
        {
                LED_ON;
                Delay_ms(5);
                ADval=Get_ADValue();
        //        printf("OD:%.3f \r\n",ADval*3.3/4096);
                printf("OD:%.3f \r\n",ADval);
        }

        for(i=0;i<3;i++)
        {
                LED_OFF;
                Delay_ms(5);
                ADval=Get_ADValue();
        //        printf("OD:%.3f \r\n",ADval*3.3/4096);
                printf("OD:%.3f \r\n",ADval);
        }

}

目前串口调试助手上可以正确显示,但是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需要断电后,重新连接,再发送一部分。我希望是可以一直发送数据。也是刚接触这个编程不久,看了不少的帖子,还有例子,还是弄的不是很清楚,

没有传完整就停了,感觉像是设定的时间到了一样,不知道该从哪里去找

网友A:
1、先将此句屏蔽了它,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目的先不理会串口来的中断。
2、不用理会ADC转换值,直接用printf("*************\r\n") 诸如此类字符测试下。

网友B:
中断打开了,又用查询方式发送,当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