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MPLABXIDE 5.15 和 XC8 V2.05 编译时出错错误01 02警告

楼主:
      求助论坛个位大神,用MCC生成的代码,用MPLABXIDE 5.15 和 XC8 V2.05 编译时出错,警告信息如下另外图片2的小蝌蚪似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呀,看着有点乱乱的

楼主(2020-04-08):
可能对XIDE不太熟的缘故,以前的MPLAB V8.91 就很好用,编译出错后可以双击并且定位到出错的地方

楼主:
问题已解决,更换低版本的编译器后问题解决

网友A:
你这个蝌蚪和那些点,是显示的问题吧?
你显示了回车,空格之类的符号.
编译错误是另外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蝌蚪和那些点,是显示的问题吧?
你显示了回车,空格之类的符号.
编译错误是另外的问题了. ...

您说得对,编译的错误警告问题已解决。点点也能去掉,但是那种很烦人的蝌蚪还没找到方法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编译的错误警告问题已解决。点点也能去掉,但是那种很烦人的蝌蚪还没找到方法去掉 ...

你更改下配置,在菜单view下去掉“显示不可打印字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更改下配置,在菜单view下去掉“显示不可打印字符”就好了。

大神说的一针见血,立马见效,谢谢的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