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14 | 使用硬件I2C读写环境光强度传感器(BH1750)

楼主(2020-04-08):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硬件I2C外设读取环境光强度传感器数据(BH1750)。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BH1750模块
BH1750FV1是两线式串行总线接口(IIC)的16位数字输出型环境光强度传感器,利用它的高分辨率可以探测较大范围内的光照强度变化(1lx - 65535lx)。

楼主:
BH1750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串口
小熊派开发板板载ST-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原理图如下:
这里我将开关拨到AT-MCU模式,使PC的串口与USART1之间连接。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

楼主:
配置硬件I2C
首先查看小熊派开发板的原理图,确定EEPROM接在哪个I2C接口上,如图: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I2C接口1: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修改I2C初始化代码的小BUG

楼主:
重定向printf( )函数
参考:【STM32Cube_09】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8342-1-1.html

楼主:
4. 编写BH1750驱动程序
参考bh1750FVI中文数据手册.pdf进行编程。

楼主:
宏定义BH1750器件地址
BH1750的器件地址由ADDR端口的高低电平决定:

楼主:
结合原理图,在 bh1750_i2c_drv.h 头文件中可以定义如下:

  1. #define    BH1750_ADDR_WRITE    0x46    //01000110
  2. #define    BH1750_ADDR_READ    0x47    //01000111

楼主:
枚举BH1750工作模式
参考数据手册在 bh1750_i2c_drv.h 头文件中进行如下枚举定义:

typedef enum
{
    POWER_OFF_CMD    =    0x00,    //断电:无激活状态
    POWER_ON_CMD    =    0x01,    //通电:等待测量指令
    RESET_REGISTER    =    0x07,    //重置数字寄存器(在断电状态下不起作用)
    CONT_H_MODE        =    0x10,    //连续H分辨率模式:在11x分辨率下开始测量,测量时间120ms
    CONT_H_MODE2    =    0x11,    //连续H分辨率模式2:在0.51x分辨率下开始测量,测量时间120ms
    CONT_L_MODE        =    0x13,    //连续L分辨率模式:在411分辨率下开始测量,测量时间16ms
    ONCE_H_MODE        =    0x20,    //一次高分辨率模式:在11x分辨率下开始测量,测量时间120ms,测量后自动设置为断电模式
    ONCE_H_MODE2    =    0x21,    //一次高分辨率模式2:在0.51x分辨率下开始测量,测量时间120ms,测量后自动设置为断电模式
    ONCE_L_MODE        =    0x23    //一次低分辨率模式:在411x分辨率下开始测量,测量时间16ms,测量后自动设置为断电模式
} BH1750_MODE;

楼主:
发送命令和读取数据
接下来编写bh1750_i2c_drv.c驱动文件,参考数据手册中的这部分:

楼主:
本驱动程序底层使用 HAL 库的 IIC 初始化文件,所以包含如下头文件:

  1. #include "bh1750_i2c_drv.h"
  2. #include "i2c.h"

楼主:
根据上图,发送命令的函数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向BH1750发送一条指令
* @param    cmd —— BH1750工作模式指令(在BH1750_MODE中枚举定义)
* @retval    成功返回HAL_OK
*/
uint8_t    BH1750_Send_Cmd(BH1750_MODE cmd)
{
    return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BH1750_ADDR_WRITE, (uint8_t*)&cmd, 1, 0xFFFF);
}

楼主:
接收光照强度数据的函数如下:

/**
* @brief    从BH1750接收一次光强数据
* @param    dat —— 存储光照强度的地址(两个字节数组)
* @retval    成功 —— 返回HAL_OK
*/
uint8_t BH1750_Read_Dat(uint8_t* dat)
{
    return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BH1750_ADDR_READ, dat, 2, 0xFFFF);
}

楼主:
数据转换函数
根据数据手册中给出的公式,编写将从BH1750读出的两个字节数据转换为对应强度值的函数:

/**
* @brief    将BH1750的两个字节数据转换为光照强度值(0-65535)
* @param    dat  —— 存储光照强度的地址(两个字节数组)
* @retval    成功 —— 返回光照强度值
*/
uint16_t BH1750_Dat_To_Lux(uint8_t* dat)
{
    uint16_t lux = 0;
    lux = dat[0];
    lux <<= 8;
    lux += dat[1];
    lux = (int)(lux / 1.2);

    return lux;
}

楼主:
5. 测试驱动程序
在main.c中测试驱动程序是否正常: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2] = {0};        //dat[0]是高字节,dat[1]是低字节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while (1)
    {
        if(HAL_OK == BH1750_Send_Cmd(ONCE_H_MODE))
        {
            //printf("send ok\n");
        }
        else
        {
            //printf("send fail\n");
        }

        HAL_Delay(200);
        if(HAL_OK == BH1750_Read_Dat(dat))
        {
            //printf("recv ok\n");
            printf("current: %5d lux\n", BH1750_Dat_To_Lux(dat));

        }
        else
        {
            //printf("recv fail");
        }

        HAL_Delay(1000);
    }
}

楼主:
编译下载运行,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用硬件IIC接口读取环境光强度传感器数据(BH1750),下一节将讲述如何使用硬件IIC接口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并使用软件CRC校验(SHT30)。

网友A:
是不是只要iic 协议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这种稳定吗

网友C:
介绍的太详细了  感谢

网友D:
一次可以挂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