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24V转5V 使用DCDC开关电源干扰大 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楼主(2020-04-08):
环境温度是85℃,之前试着用开关电源,无奈纹波太大,目前试过LDO干扰小,满足要求,但是发热量过大,处于密闭环境下大概在铁氟龙仓内的温度在115度,这令有个芯片温度过高截止了,现在想的是使用功率电阻分压成8V再通过LDO降成5V 电流需要30mA左右,请问各路神仙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解决干扰大而又发热小呢。

网友A:
先把5V侧的大功率,非模拟量的器件全部移走。这样ldo电流小,功耗就能控制。
其中可能包括,5V蜂鸣器,5V继电器,等很多非要在5V下工作的器件,全部用三极管或mos控制。减小低压侧供电压力。

后面的器件要用30mA左右 5V还会降成3.3V供给MCU等

网友A:
电阻应该1210封装,三个到四个,搞定。电阻取470R应该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你的产品最低输入电压,能否工作。

网友B:
DC/DC 降压,然后LDO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 降压,然后LDO稳压。

试过此方案,纹波依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正解,直接in串联几个电阻,瓦特数最好是5倍的消耗功率。消耗1W,用5W电阻。我一个24V→5V,4个27O ...

可是散热量还是非常大的,毕竟所有器件都是处在一个密闭空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应该1210封装,三个到四个,搞定。电阻取470R应该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你的产品最低输入电压,能否工 ...

功率电阻虽说散热好,但是处于密闭空间的话,热量也是难以排除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此方案,纹波依旧大

选错LDO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此方案,纹波依旧大

那可能就不是“纹波”的问题了。
这种应用几乎只有DC/DC这一条路。

楼主在前面值提到了“纹波”大,但是并没有给出实际的纹波数据或波形;
也没有说明“纹波”大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PCB布局、布线得当,芯片选型得当,DC/DC的纹波在加一级LC滤波后,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指标的。
而且,很多情况下,传感器的调理电路本身也是可以很好抑制电源纹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过此方案,纹波依旧大

那是你的布线不行。修改PCB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的布线不行。修改PCB布线。

已经再修改了一版,待打样回来继续测试

网友F:
用热阻系数小的封装,5V、3.3V分开两颗LDO来设计,芯片的温升就能控制下来了。
但是总的热耗功率还是固定的0.57W,试试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阻应该1210封装,三个到四个,搞定。电阻取470R应该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你的产品最低输入电压,能否工 ...

叶工水平高,可以定量计算,我在这方面就很欠缺,需要向你看齐学习

网友H:
MPM3515纹波轻松做到10mv以下连LDO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