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6748和EtherCAT 的运动控制器研究与实现

楼主(2020-04-08):
EtherCAT 工业以太网从站运动控制器的总体方案设计,通过 ET1100、
DSP 和 FPGA 三大处理器协同工作完成 EtherCAT 通讯、运动控制和输入输出功能。其
中 ET1100 主要负责 EtherCAT 从站链路层的数据处理,DSP 作为 EtherCAT 从站的微处
理器,负责控制器的应用数据处理和复杂的插补运算,是控制器的核心。FPGA 用于产
生驱动器控制信号以及处理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A:
我还停留在 DSP C28335 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停留在 DSP C28335 的阶段。。。

共同学习!学习学习!

楼主:
为实现复杂连续轨迹的加工,通过 CAD/CAM 软件根据轮廓精度限制条件将
复杂轨迹离散为大量微小直线与圆弧段。为了实现连续轨迹拐点处速度的平滑处理,开
发了动态前瞻插补算法。算法分别以直线过渡与圆弧过渡的处理方式对衔接处进行插补
处理。在保证加工精度要求的情况下,该算法可完成对连续轨迹的高速加工。

楼主:
    口前,开放式体系运动控制器己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国内外都有成熟产品推出。
开放式控制器全球市场份额大部分由美国Delta Taut公司占有。其PMAC运动控制器支
持PC-XT和AT,  VME,  STD总线,可应用在不同的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很大的柔性。
PMAC产品最多可实现32轴的联动控制,在迷度控制、离散控制、带宽方面指标都具
有很大优势。美国的GAUL公司、英国的Trio公司、奥地利的B&R公司以及以色列
的 AC S公司,都有多种开放式的运动控制器。
    以口前发展现状来看,运动控制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形式:
    1)  "NC嵌入PC”形式:这种形式的运动控制器大多通过PCI将NC(控制卡)嵌
入到PC中,同时保持NC与PC相互独立,主要的控制任务在控制卡中实现。利用PC
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和丰富资源,在PC中可以完成计算量大的图像处理功能或者HMI
功能[} 16} o NC虽然嵌入至PC中,实质上NC与PC相互独立,任务明确,这体现了运动
控制器的构架灵活性。其中PMAC多种产品使用了这种架构形式。
    2) "PC嵌入NC”形式:此类控制器主要是在加工设备中通过标准总线植入PC机,
但PC中植入了特定的NC软件控制系统。虽然这种形式的运动控制器可以结合强大的
PC及资源,但是数控任务基本上还是在NC软件中实现,其具有一定的开发性,但成
本较高。
    3)软控制器:
实时任务的控制
软控制器是将所有的控制任务全部集成在PC中,PC中不仅要完成
还要完成实时任务的控制「1}}。软控制器在物理上消除了NC
只需要PC机即可完成对伺服单元的控制。同时用户利用PC中的强大资源,
的概念,
可以完成
监控、数据采集、图像处理等功能。该类型在结构上紧凑,硬件成本低,灵活性大。软
控制器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其中美国MDSI公司的OpenCNC与以色列AC S公司的
SPI1PILlSSC都是此类的软控制器典型代表
    国内在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拥有一些自主研发的运动控制器产品。它们的主
处理器多以微处理器、ASIC和高性能DSP芯片三大类型为主。国内的运动控制器生产
商主要有固高科技、雷赛科技和众为兴技术公司等,他们的产品相对国外的产品价格较
低,同时性能也有很大的差距。国内控制器的结构形式不够开放,对用户的柔性需求仍
然无法满足。所以研究可重构、高性能、拓扑结构灵活的运动控制器意义重大。

网友A:
学习学习!循序渐进

网友B:
还送感觉 ethercat 比较好!

楼主:
    传统的以太网CSMA/CD协议采用竟争机制进行数据传输,在获得介质访问权限前
必须监听或等待,这根本无法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为了保证数据传输实时性,
EtherCAT协议使用主从模式,对介质访问控制。EtherCAT网络通信机制是以主站为通
信的主导者,发起EtherCAT下行数据帧。数据帧将遍历所有接入网络的EtherCAT从站。
当下行数据帧经过当前从站节点时,从站节点通过FMMU寻得属于本站的数据区域,
进行快迷的数据交换,并快迷将数据帧转发到下一个从站。后续的从站重复同样的工作,
当数据帧遍历至最后一个从站时,从站将数据帧快迷返回给从站,不再经过任何ESC
的数据处理。

网友B:
这个是倍福的吧?!

网友B:
这个很厉害!也是用的平常的网卡?

楼主:
    由于工业网络对网络实时性能的要求较高,因此在工业网络中通常采用三层的osl
模式以保证数据的快迷传输,如图2-3所示,采用的三层分别为物理层、通信协议栈及
应用层。EtherCAT作为工业网络的一种也采用了三层的网络模型。其中,物理层用于
接收和发送数据帧,通信协议栈用于解析(或封装)数据帧,并将解析(或封装)后的
数据与应用层进行交换。

网友B:
楼主,在吗/?请问一下,关于百兆网卡或者千兆G网,这个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吗/?请问一下,关于百兆网卡或者千兆G网,这个有区别吗?

理论上区别不大。

网友C:
运动控制,100M的网速,也很快了!如果是运动控制方面的来说,运动控制的速度再怎么快,也不会高于这个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100M的网速,也很快了!如果是运动控制方面的来说,运动控制的速度再怎么快,也不会高于这个速度 ...

这个主要是多轴。多轴之间的运动控制是否协调。

网友C:
这也是经典的构架了!DSP+FPGA

楼主:
    控制器使用的三大处理器分别是ET1100, C6748, EP4CE15F23CN8,它们各自承
担中控制器的不同功能模块。ET1100是EtherCAT通信的基础,可以完成EtherCAT从
站控制器的数据链路层处理。微处理器(C6748)与其相连,可以实现对EtherCAT通信
控制。DSP是从站运动控制器的主控单元,主要负责EtherCAT的从站应用层通信以及
控制任务。另外,DSP具有硬件乘法器使其计算能力尤为强大,适合用于数据处理,实
现各类复杂的算法控制。FPGA主要负责硬件输出相关工作。主要是通过DPRAM接收
DSP的控制指令,实现脉冲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以及硬件IOo

楼主:
    为了方便用户开发EtherCAT从站设备,倍福公司为用户提供了结构紧凑经济型
ESC,即芯片ET 1100/ET 1200。为了保证硬件设备的高性能和实时性,这两款芯片通过
MII接口//EBUS与硬件相连,完成数据链路层的处理,与任何下游的微处理器及相关软
件无关。ET1100在过程数据接口上提供了数据量IO接口和DPRAM接口,其中DPRAM
接口包括了串行与并行接口,通过并行接口访问PDI最快。ET 1200是 ET 1100的低配版
本,不具备并行微处理器的总线接口,所以不选用。
    DSP是控制器最关键的核心处理器。DSP运动控制内核设计如图2-6所示,DSP作
为EtherCAT从站微处理器,首先需要完成对ESC AL事件处理控制,实现与主站间的
通信,从而接收主站控制指令。DSP每次上电都需要加载运动控制器保存在FLASH的
数据,如运动初始化数据、PLC功能程序。DSP作为运动控制器的主控,完成运动控制
中核心插补运算,并将向FPGA中输送位置控制指令。因此运动控制器对DSP芯片的
运算能力要求非常高。

楼主:
C6748结构框图

网友C:
太复杂了。。。

楼主:
    FPGA负责的功能模块是向驱动器发送脉冲信号以及控制IO信号。控制器的FPGA
模块采用了Altera公司的EP4CE16F23C8N芯片。FPGA的功能模块如图2-9所示,DSP
模块通过EMIF'A向FPGA中发送位移控制的脉冲数以及脉冲方向。FPGA在DPRAM
中接收到脉冲指令后,主要进行脉冲均匀化的处理,在此基础上向驱动器输送脉冲及其
方向信号,从而实现对电机更加平滑的迷度及方向控制。FPGA从硬件信号中获取各类
IO量的状态,如限位状态、急停信号、回零信号等,并将这些IO状态返回到DSPC C6748 }
中,C6748处理器根据这些状态完成对运动部件的控制操作。当控制器连接的是伺服电
机时,FPGA还将获取编码器的状态值,从而完成伺服控制中的位置环控制。

网友D:
请问一下 这个DSP 也可以走 linux 系统吗?还是TI 自己的系统?BIOS

楼主:
应该是BIOS吧!

楼主:
    C6748处理器支持TI公司的DSP/BIOS操作系统。DSP/BIOS操作系统是TI公司针
对DSP设计平台提供的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其尺寸小、可剪裁,非常适合实时调度
多任务场合。DSP/BIOS实时内核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①线程实时内核:DSP/BIOS
的多任务调度采用抢占式调度模式,以线程的优先级决定线程的执行顺序,保证高优先
级优先获得执行权限,保证调度的实时性;②DSP/BIOS API:在开发程序时可以调用
芯片的内核接口函数;③实时分析工具:在CCS程序开发集成环境中,为用户提供多
种工具对运行在口标设备中的程序进行分析,其中包括CPU负载、日记、运行状态等。
DSP/BIOS具有实时操作系统的多项功能,如实时时钟管理、中断服务管理、多任务间
调度管理及通信等。这些功能对用户开发多任务程序提供了不少便利,使用多任务调度
可减少CPU与内存的开销。

网友D:
果然是 DSP/BIOS 系统啊!

网友D:
这个资料分享的很有用

网友E:
估计只有成品、成熟的运动控制才会用这么高大上的方案。

网友E:
没有图形化的配置界面吗?

网友E:
好复杂的结构。。。请问一下 DSP能跑linux 或者VXWORK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复杂的结构。。。请问一下 DSP能跑linux 或者VXWORKS吗?

具体的 你说的这个我暂时无法回答你诶。。。。不是十分了解,,

网友F:
学习学习,感觉高大上。当然 TI 的DSP功能太强大。。。

网友F:
插补的话,是不是只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插补方式了吧?

楼主:
后面的部分主要是讲解的各种圆弧、插补算法。如果有兴趣的明天再继续分享吧!

网友G:
EtherCAT简介一下最好,还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EtherCAT简介一下最好,还有优势

ethercat 的基础知识点,优势,重新起一个主题吧。。。这个ethercat 最好是用于分散控制系统了

网友H(2020-05-09):
博士高见啊

网友I:
还没用过dsp啊

网友J:
实时性如何

网友K:
会不会存在数据交互的冲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