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4-08):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它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当今世界瞬时万变,工程师们需要最好的工具,快速而精确地解决测量疑难。在工程师看来,面对当今各种测量挑战,示波器自然是满足要求的关键工具。而示波器的用途也不仅仅局限于电子领域。示波器利用信号变换器,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物理现象。示波器作为通用的测量设备,应用非常广泛。接下来贤集网小编来为大家介绍示波器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基本结构、作用、8种触发模式、使用中常见故障。

1、机壳必须接地

为了安全,示波器的机壳必须接地。通电前,应检查电源线有无磨损、断裂和裸露导线,以免引起触电事故: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仪器工作电压相符。

2、注意使用环境

避免在直射阳光下或明亮的环境中使用示波器。在强光下使用示波器时,要用遮光罩,并注意光点不要长时间停留在一点上,以免损伤荧光屏。还应避免在强磁场中使用示波器(例如周围放置有大功率变压器会产生强磁场),因为受外界磁场的影响,测出的波形会有重影和嗓波干扰,甚至使显示的波形失真。

3、测试前的估算

测试前,应首先估算被测信号的幅度大小,若不明确,可先将示波器的V/DIV选择开关置于最大挡,避免因电压过高而损坏示波器。

4、注意扩展挡位和旋钮的位置

大部分示波器都设有扩展挡位和旋钮,定量测量时一定要检查这些旋钮所处的状态,否则会引起读数错误。

5、直流输入方式先接地

在使用示波器直流输入方式时,应先将示波器输入接地,确定好示波器的零基线,才能方便地测量被测信号的直流电压。

6、测高压应注意安全

采用示波器测试高压电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要站在绝缘物上,单手操作,不要触及设备和其他接地物体,更不要接触高压测试点。接探头时,先切断高压测试电路电源,接好后,再进行测试。

7、垂直方式的选择

当同时观察两路波形时,将垂直方式( VERTICAR MODE)中的ALT按钮按下,即两个通道交替显示波形。若仅观察一路波形,将CH1或CH2按下即可,但不要选ALT交替方式,以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8、幅度的控制

荧光屏显示波形的幅度,通过调节电压衰减( VOLTS/DIV)的系数,一定要控制在8格之内,如果超出8格,将无法观察,这对示波器的正常工作不利。

9、示波器可作为高内阻电压表使用

示波器可作为高内阻的电压表使用,因被测电路中有一些高内阻电路,若用普通万用表测电压,由于万用表内阻低,测量结果会不准确,同时还可能会影响被测电路的正常工作;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比万用表高得多,测量结果不但较为准确,而且还不会影响被测电路的正常工作。

10、注意被测信号的幅度

被测信号电压不应超过示波器规定的输入端最大输入电压(峰值),以免损坏示波器:

11、注意日常维护保养

示波器在长期使用中,要保持干燥和清洁,在使用时应防止振动和冲击。用完后,关断电源,拆除引线,以减少偶然事故发生。不用时,加外罩,防止灰尘侵入,以免造成尘埃积聚而引起高压飞弧,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