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号问题

楼主(2020-04-08):
为啥使用的是51单片机外部中断1,程序中设置IT1=1;EX1=1;使用中断号interrupt 0,interrupt 1,interrupt  2都可以运行程序?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不行的 最好贴个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B:
那是因为其它中断没有使用,代码从错误的地址开始运行,接着就运行到中断程序实际代码了

运气好而已

网友C:
虽然可以运行,假如使用多个中断肯定会乱

网友D:
可以看看中断向量表地址跳转代码是否正确?有可能是顺序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