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有人用过CH9344L吗,打样焊了两片,发现连接不稳定

楼主(2020-04-09):
申请了两片CH9344L的样片,打样焊上,发现芯片连接上一下就掉线,附件为原理图和PCB布线的PDF,给点意见

PCB,AD格式

网友A:
您好,看原理图部分并没有什么问题,RSVD引脚上的12K电阻和20p电容比较重要,需要check下。反馈的链接一下就掉线具体是指什么,打开com口会立刻掉线还是usb插拔后无法识别?可以添加我QQ:1052206223

网友B(2020-11-25):
应该是硬件上没设计好

网友C:
硬件上设计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硬件上没设计好

硬件上设计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只是简单的做了USB差分线对,板子在立创做了阻抗控制

网友A:
您好,请参考如下几点注意事项,若您问题仍然存在,可与工程师沟通具体使用情形或将硬件交与工程排查。
CH9344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 VCC33和V12O、V12I电源引脚处的退耦电容建议靠近芯片引脚放置。
  • 晶体需外接,且频率必须选用30MHz,旁路电容值可根据晶体厂商提供参考数据适配。
  • 芯片已内置USB信号线的串联匹配电阻,USB信号脚UD+和UD-可以直连USB主机,若信号线上串接电感,并接ESD保护器件时,等效串口电阻尽量控制再5Ω以内,ESD器件还需注意结电容大小。
  • USB信号布线需遵循USB2.0规范。
  • 芯片RSVD引脚需要接12K电阻对地,同时并接20pF电容。该处电阻和电容数值需使用准确,否则有可能影响USB工作。

更多CH9344说明信息,推荐阅读该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049122-1-1.html

网友D:
怎么不稳定了,硬件设计上看来有些小bug啊。

网友E:
一看就是硬件问题,硬件问题需要仔细检查一下原理图。

网友F:
这种一般是硬件问题啦

网友G(2020-12-26):
好,挺好用的,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