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_DR寄存器到底是几个寄存器?

楼主(2020-04-09):
1. 参考手册上写的是2个寄存器,

2. 但是源码里面定义的结构体里面,DR只是一个uint16_t,如果是0-8位表示数据值,那2个寄存器应该暂用18个位,一个uint16_t根本装不下,它怎么实现全双工呢?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16_t SR;
  uint16_t  RESERVED0;
  __IO uint16_t DR;
  uint16_t  RESERVED1;
  __IO uint16_t BRR;
  uint16_t  RESERVED2;
  __IO uint16_t CR1;
  uint16_t  RESERVED3;
  __IO uint16_t CR2;
  uint16_t  RESERVED4;
  __IO uint16_t CR3;
  uint16_t  RESERVED5;
  __IO uint16_t GTPR;
  uint16_t  RESERVED6;
} USART_Typ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