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定时器1与SPI2复用冲突问题

楼主(2020-04-09):
如图1 cubemx配置,定时器1初始化后(没有启动输出PWM),SPI2发送数据SCK脚无输出,MOSI输出正常,将PWM模式改为2或者将Pulse改为非0值或者启动输出PWM后,SPI2 SCK就恢复输出信号。这个问题我特意找了几块不同的板,单片机型号分别是F103R8T6、RCT6、ZET6,均出现相同情况,所有代码(除了SPI2发送数据函数)均由STM32CUBEMX配置生成,版本都是最新版本,库是HAL库。这些问题已经向ST官方邮箱提过这个问题,但对方似乎一直在掩盖这些问题,一直说我这边硬件或者软件有误会,其实在2018年8月30日我也发了相似问题的邮件给ST,但最终未得到结果,那个问题是SPI3与定时器2输出冲突,开了SPI3定时器2就没有输出。在此想请大家有F103的帮帮忙证实下前面说的问题。
图1是引脚复用配置,图2是SPI2配置,图3是定时器1配置,除了定时器1的输出极性为Low外,其他均为默认,中断、DMA均默认关闭不使用,图4是SPI发送函数。

网友A:
这种问题有什么好掩饰的呢?

这个32f103的芯片又不是哪一个人用,若TIM1/CH1和SPI2的使用上真要有冲突怎么能掩饰得了?

比方就按你上面的配置,若手头有板,分分钟谁都可以验证。

我刚才按照你提到的配置,spi2功能很正常。

网友B:
STM32F1有很多硬件BUG,尤其是引脚复用的时候。我网上搜到,有人乱开时钟结果有的BUG就消失了,你可以试试:
RCC_APB1PeriphClockCmd(0xFFFFFFFFUL,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0xFFFFFFFFUL,ENABLE);

网友C(2022-11-30):
我也遇到了,TIM1开了pwm channel1,PA8引脚;SPI2用了PA13、PA14、PA15。
调用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再调用HAL_TIM_PWM_Stop(htim1, TIM_CHANNEL_1);后,SPI2读到的数据全是0.

网友D:
不同同时开启的话,还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E:
试试乱开一些时钟行不行

网友F:
开些其他的时钟可能会解决

网友G:
这应该是硬件设计的缺陷

网友H:
个人感觉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时串口数据偶发不正确,后来发现变压模块用错了,改了就好了

网友I:
这个应该是芯片设计的问题

网友J:
之前碰上串口2和定时器2共存不大行。

网友K:
我就觉得是芯片在设计时候的问题

网友L:
是不是共享那部分的功能了?

网友M: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N:
感觉就是是stm32cubemx生成代码以后有问题。

网友O:
有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