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16 | 使用硬件CRC校验数据(以SHT30为例)

楼主:
本篇详细的记录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L431RCT6的硬件CRC外设校验数据,并用SHT30温湿度传感器为例检查是否可以正确校验。

楼主(2020-04-09):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准备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里我使用的是Serial Port Utility;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串口
小熊派开发板板载ST-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原理图如下:

这里我将开关拨到AT-MCU模式,使PC的串口与USART1之间连接。

楼主: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

楼主:
配置CRC外设
首先激活CRC:

楼主:
然后配置CRC校验的初始值:

这里我们以SHT30为例,其数据手册中已给出,如图:

楼主:
据此,CRC外设的配置如下: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重定向printf( )函数
参考:【STM32Cube_09】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8342-1-1.html

楼主:
测试CRC校验
在main.c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然后修改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dat[2] = {0xBE, 0xEF};
    uint8_t crc = 0;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CRC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Test CRC check:\n");
    crc = HAL_CRC_Accumulate(&hcrc, (uint32_t*)dat, 2);
    printf("crc = %#x\n", crc);
    /* USER CODE END 2 */

    while (1)
    {
    }
}

楼主: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如何使用硬件CRC校验SHT30的数据,下一节将讲述如何使用硬件SPI驱动LCD屏幕(ST7789)。

网友A:
请问楼主 为什么我电脑安装不上cube呢 总是提示我安装java  问题是我安装了java了  啊

网友B:
哪种型号都可以进行硬件crc校验吗

网友C: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D:
其他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