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供电电源芯片选型(看哪些参数)?

楼主(2020-04-09):
目前STM32单片机和LAN9252在3.3V电源轨上消耗500mA,现在方案是24V通过DCDC降到5V,5V通过隔离电源到隔离5V,隔离5V通过线性电源到3.3V.
问题点:
1、LM1117-3.3是否靠谱,目前方案使用MCP1727到3.3V,换成LM1117是否靠谱?(看哪些参数)
2、线性电源芯片转换效率怎么考虑?选型时需要加上裕量,现在500mAx3.3V= 1.65W,1.65w/0.6=2.7w,线性电源选型按2.7W是否可靠

网友A:
1.给数字部分供电对噪声和纹波要求不高,重点看Dropout电压参数,TI的LM1117在输出500mA下需要1.25V的压差,5V转3.3V有1.7V的压差,满足应用。
2.线性电源,芯片自身消耗的电流都比较小,转换效率基本上就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给数字部分供电对噪声和纹波要求不高,重点看Dropout电压参数,TI的LM1117在输出500mA下需要1.25V的压差 ...

好的谢谢,那再请问一下裕量留多少?比如需求1.65W,应该留1.65/xx,这个xx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再请问一下裕量留多少?比如需求1.65W,应该留1.65/xx,这个xx应该是多少? ...

如果按照功率来计算,那就要带入效率,3.3/5=66%的效率,即输入端的功率要大于(1.65W/0.66=2.5W),也就是输入端的负载电流能力要大于2.5W/5=500mA。
1117这种自身耗电在1~2mA吧,所以5V带载能力大于500mA+2m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功率来计算,那就要带入效率,3.3/5=66%的效率,即输入端的功率要大于(1.65W/0.66=2.5W),也就 ...

我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3.3V电源轨需要1.7W,那么电流就是1.7w/3.3 = 515mA,按您说的5V带载能力大于502mA,会不会产生电流输出能力不足的现象。
还有个问题就是除于66%,这是效率,不应该再除于个数,留余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3.3V电源轨需要1.7W,那么电流就是1.7w/3.3 = 515mA,按您说的5V带载能力大于502mA ...

当然可以考虑余量,隔离电源那边,放到600m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