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和APP变量共用求教

楼主:
我在学习IAP功能时,想弄个变量能够让APP和Bootloader共用,当APP收到指令要进行IAP升级时就改变这个变量,然后BootLoader通过读这个变量值来判断要不要进行IAP更新,请问这该怎么做呢?

网友A(2020-04-09):
boot和app内存不能同享,可以把值写入固定flash地区区域来共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和app内存不能同享,可以把值写入固定flash地区区域来共享。

当然能。
变量不要给初始值,并且定义到绝对地址就行了。具体跟编译器有关……如IAR for ARM:

变量绝对定位:
__no_init char array1[100]@0x2000B000;
//这个array1数组就定位在RAM中的0x2000B000处